[联想]
三星E1920怎样改通用的电源模块

楼主(2014-08-20):
芯片ice2qr0665烧坏了,傍边ZD833也击穿了,手上没有这种ice2QR0665
芯片

网友:
这种电源板好修,最好还是修复原来的,三星的改起来很麻烦

网友:
驱动板需要什么电压,新换的电路就要提供什么电压就行,,另外把高压开启接好

网友:
谢谢了。现在改了模块通电了,但是5V开始电压跳变,通电2-3分钟电压正常才可以亮机,真不知道什么回事

网友:
唉,这种常用的芯片应该多备点啊

网友:
淘宝上拍一个,尽量不用通用电源板,一般质量不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