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I9300三星手机,待机问题费电

楼主(2014-08-20):
网购的,I9300三星手机,待机不用只能坚持6小时,看电影4小时,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有问题,电池不行吧!

网友:
这么明显  电池肯定有问题嘛

网友:
电池毛病,还有就是刷个其他的系统,会省电些啊

网友:
9300中频供电管子看是不是被短接了 好多扳机都是直接短接的没管子  我以前换字库时遇到个就是这情况  系统高了主板大小电源攻防都换过都不行 最后发现这里被短接了 补个管子待机电流一下子降下来了 待机20毫安 省电杠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