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3SV有待机不触发

楼主(2014-08-20):
asus k43SV有待机不触发请问有没什么通病吗?刷过bios 没图纸

网友:
有图纸的找找看 一大把

网友A:
有通病 PJP8103 四脚上拉电阻

网友:
这机器好像有图纸吧

网友:
EC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通病 PJP8103 四脚上拉电阻

确实是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最好换掉。

网友:
没有遇到过 及得

网友:
不触发和BIOS没有关系的

网友:
有没详细点的说明呢

网友:
拍个图片我们看下撒。我都不知道是哪个

网友:
上个图让大神帮你分析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通病 PJP8103 四脚上拉电阻

太感谢啦,我手里也是一台K43SV待机0。02A 有3v 5V我加旱电阻居然通电了

网友:
电阻问题,我也修过两台了

网友(2014-09-22):
我也有一台,这个电阻进水氧化了。请问这个电阻是多大的

网友:
我帮你找找我电脑里面有没有图纸啊,有的话发给你啊

网友(2020-07-24):
所以说多看看论坛还是不错的。呵呵

网友:
华硕有点位比图纸好用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