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7P55D LE总线EN怎么过来的UP6203B

楼主(2014-08-20):
修到一块华硕的P7P55D LE的板子,刚开始时是背面数据线划线,接上以后不过内存,换BIOS后正常进系统,不过进去听了两首歌后突然断电了,吓我一跳,这下糟了,CPU可能挂了,于是测试CPU是好的,重新再修这块板子,测到没总线供电,内存,桥,1.8V正常,有个UP6203B的点位图,但没有这个P7P55D LE整版的点位图,看到14脚应该是它的EN脚,供电正常,这个脚正常应该为1.2V左右,更了半天更不到哪里过来的,看过技嘉的是12V经过一个8.2K的电阻过来的,这个华硕的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特来求助,谢谢各位坛友啦

网友:
供电问题就跑线。

网友A:
找旁边的比较器,华硕的一般都是比较器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旁边的比较器,华硕的一般都是比较器出来的。

358,393之类的是吧?但是我更了好久也没有到这些上边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