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这显示器是不是屏坏了.........也解决

楼主(2014-08-20):
这是屏坏了吗????

网友A:
逻辑版有虚焊了。不是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逻辑版有虚焊了。不是坏了。

谢谢,还在保修期就换一台

网友:
百分之90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可能是显卡啊

网友:
这个和显卡没关系,就是屏的事

网友:
确定就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百分之80

网友:
屏玻璃基板坏,工厂可以修

网友:
能不能修先不说  故障肯定是出在屏上

网友:
肯定屏问题,能不能修就看高手有多高了

网友B:
什么牌子的机器  再保就坏屏。  是LG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牌子的机器  再保就坏屏。  是LG么。

现代的才一个月,三年保修的,LED屏

网友:
通常这个现象都是屏的问题    你去保修吧

网友:
肯定屏问题

网友:
我也有遇到过这种问题,基本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坏的比较大点。

网友:
屏一测线路有开路或短路的地方

网友:
咋看不到是咋解决的呢?

网友:
屏线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