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30不触发新手维修

楼主(2014-08-20):
Y430不触发。拿来待机0.045按开机键没有反应。板号LA4142有人上过了,就不再上了。同行拿来的。一看是点火回路,然后发现隔离保护没有过就以为是点火回路的问题,在点火回路的图纸上浪费了大量的时间拆拆装装测了又测,最后才发现原来主板隔离保护的第一个MOS管PQ37是坏的GS之间是短路的。点火回路那块的东西来来回回测了基本一天的时间。得到的结果让人哭笑不得。不过值得欣慰的是发现了个可以代换的IC算有点收获吧:ISL6237和TPS51427是可以代换的,特此分享

网友A:
补充一点。这个机器待机正常的话是0.2左右的。研究点火回路的时候学了一招就是把比较器输出结果那个脚翘起来。这样判断问题很方便。

网友:
至今回火电路还是很模糊

网友:
比较器的脚翘起来只判断ACON的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点。这个机器待机正常的话是0.2左右的。研究点火回路的时候学了一招就是把比较器输出结果那个脚翘起 ...

待机0.2?这么高,应该是0.002吧

网友:
待机0.2不对吧

网友:
6237 51427 8206  都是可以代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