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1S 外接显示正常,内屏不显 求解

楼主(2014-08-20):
HP 4411S 外接显示正常,内屏不显 显卡已换新显卡 屏线也换着试了 还是一样; 实测 1. 2脚 3.3V   34脚,19V   32脚无电压 测U1  1脚LID_SW#_3 为0.30V
2脚,5脚为3.3V  给4脚强接3.3V 背光显示,但无字,显示七彩屏,

网友:
屏码片对不对?有些机子要先读取码片。估计你的LVDS信号都不正常。

网友:
要先读取麻片  才发出供电和LVDS   你查查信号线对地阻值 .CLK和DATA

网友:
换个屏试试

网友:
一般外接能显示的话,内屏应该可以显的啊。测试下屏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在确认你显卡做好的情况下打一下LVDS波形看有没有

网友:
之前也修过,到最后换了2显卡都联行,果断换主板!

网友:
直接量显卡到屏接口那四排数据线的阻值啊!

网友:
刷个BIOS看看吧

网友:
LID_SW#_有高电平屏才会显,LID_SW#_不正常

网友:
LID_SW#休眠信号高电平内屏亮

网友:
图片看的不清楚   只能这样吹下      一般调节亮度3.3V如果没有也有可能没显示EC控制,另外的显卡的3.3V    还有就是供电19V

网友:
基本都排除了   还是查下屏接口的   打下阻值  也许是桥坏了哦。

网友:
检测不到屏或检测有误导致内接不显

网友:
4脚19V?你确定?

网友:
赚积分中同。。。

网友:
换个屏看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