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不触发维修一例

楼主(2014-08-20):
               今天接到一个HP CQ40 Intel 独显的机器,客户说是进水。
拆开机器后发现主板发霉,发白,特别是EC,都长毛了。清洗干净后插电源,发现待机有0.14左右,估计短路了,摸了EC.南桥后都发现没温度,后来摸到系统供电芯片TPS51125发烫。51125发烫一般是后级短路、芯片本身坏、条件不满足等造成发烫。

          打开图纸发现只有16脚主供电VIN,1和6的ENTRIP1\ENTRIP2无电压。条件不满足,不能产生3.3V,5V.系统供电芯片发烫。ENTRIP1\ENTRIP2的产生由EC输出EC_ON来控制,见下图:

     测量后发现EC_ON是OV。再加上EC发霉。先找个KB926QF换上再说,更换后待机0.02,电源口指示灯亮,再万用表测试后3.3V,5V也产生了,以为搞定了,结果按开机键后,开机指示灯亮,稳压电源电流只有0.04.几秒钟后掉回0.02,看来后级电压还没产生啊。)
按开关后电流有跳变,指示灯亮,一般EC的供电和ON/OFFBTN信号应该没问题了。先看下EC工作条件

示波器捕捉晶振,能测到波形,再按开关后EC第32脚ON/OFFBTN有跳变,再测量EC发给南桥的信号,EC第117脚PWRBTN_OUT#由低电平跳变到高电平3.3V,第100脚EC_RSMRST#也在按下开关键后产生3.3V,看来EC给南桥的条件满足了,再测试南桥发回来的信号SLP_S4#和SLP_S5#,

  分别是EC的110脚和14脚,测量后发现没有电压。再测量南桥的+RTCVCC,有2.8V电压,

             EC条件满足,在接到ON/OFFBTN指令后给南桥发生触发信号,南桥接到信号后应该反馈SLP_S4#和SLP_S5#给EC,EC再产生SUSP#等开启信号,开机后级电路,使机器工作。现在SLP_S4#和SLP_S5#信号没有,要么南桥坏,要么EC坏,但是EC是新的刚换上去的,坏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再说南桥也有进水的痕迹,再换个南桥试试。更换南桥后,待机还是0.02.按开关后,电流马上上到0.88-0.98-1.23-1.45了,看来机器工作了。接屏幕再开机。有显示了。

网友:
进水的机器 要么简单 ,要么就需要换大件

网友:
换大件还是比较OK的

网友:
可以啊 LZ

网友:
看得出来楼主思路清晰  功底扎实

网友:
这里EC_ON信号是OV,应该是EC发霉上电短路造成的,断电测量此引脚的对地阻值一般为无穷大。

网友:
没病?按时序走两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