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键盘不能用

楼主(2014-08-20):
一E40集显的机子,板号DAGC5AMB8H0,开始吧不加电,换桥后可以显示了。但键盘不能用。于是乎检查排线是否插反,替换键盘,测对地值,量电压,吹排容,刷EC ROM,换IT8502E-JXS,还是用不了。插U口的键盘在没进系统前也用不了,进了系统就可以用。实在想不出什么招了。现在机子被拿走了,倒贴了百来块,实在不甘心,请各位大佬支招。感谢!

网友:
看下南桥周围是否有掉件

网友:
干个南桥试试,桥帮主,没办法

网友:
没遇到过哦,这么怪

网友:
PCH的BIOS没刷个试试么

网友:
一个不亮的机器你修好了就是键盘出了问题 怎么能赔钱呢 ?
大不了还复原啊

查查在你维修中动过的能引起键盘故障的地方吧

网友:
还是应该细心查下EC附近的元件。

网友:
点不亮的机器,你修好了,键盘不能用,你还赔钱给客户。其实你要在查查南桥附近有无掉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