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你们肯定都没碰到过。

楼主(2014-08-20):
一台联想的本子, 摔了一下, 用电池能开机, 用电源加电不显示。 后来查了下居然是液晶屏的问题。 本来不想修了, 但是客户不想换屏, 那就死马当活马医吧, 把14.0LED的屏取下来, 大概可能的位置都加焊了一下, 好了, 用电源能正常开机了。   用了几天后又拿回来了, 还是原来的问题。 我想着会不会是某个电容摔裂了, 性能不良?  因为电池11V的电压能正常开机, 换成19V的适配器就不行了。 然后就把屏后面几个大点的电容换了一下, 又正常了。  现在用了两个礼拜, 又返修了, 还是原来的故障。 这个问题还真第一次碰到, 每次加焊就能好, 用几天就不行了。   大家支个招, 还有可能是屏上哪部分的问题?     确定是虚焊, 但就是找不出来。 因为屏电路板按着稍微变形就能正常显示。

网友:
说服客户换屏吧。

网友:
拖着,等客户急了,再一面无奈的说,你已经尽力了

网友:
这摔的真不好看啊,时好时坏,只能跟客户说明就没有事了,反正你也尽力了,叫他换个二手的嘛,交换也行啊

网友:
怎么感觉是保护隔离电路的问题呢

网友:
还不换屏?
你准备还要拆几次?

网友:
我记得上次也修了一台这样的。好像是屏升压电路没有起来,换个屏就正常了

网友:
我的宏济本本,电池正常,电源暗平,也是屏问题,让他换他不换就换给他了,

网友:
是用适配器暗屏么,还是直接屏幕没反应,这问题确实很怪的

网友:
我遇到个机子,用电源正常,用电池就暗屏。后仔细观察故障现象发现,用电池的时候按下FN+亮度调节,亮度往底调到一定程度会突然暗屏。再往高调调不上去。果断做系统至今没返修。

网友:
换屏吧.会搞死人的

网友:
把屏上的大元件,重的元件加焊一遍。

网友:
理解不了 用电源为什么加电无显呢

网友:
关键是这客户死活不愿意换屏。   看来这个得退钱了, 真郁闷。

网友:
这故障是很怪,想不通为什么是屏的问题

网友:
交换主板    或者抵个本本给他  让他补点钱

网友:
这样有什么意思  这个钱 不挣也罢 遇到这样的客户 实属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