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飞利浦mwv1220t开机不通电

楼主(2014-08-20):
飞利浦mwv1220t开机不通电,拆开后发现场效应管smk0965烫手,因没有元件无法更换,求解是不是换了开关管就好了

网友A:
我去  开关管你都敢摸  人才

网友:
大电容以上的。说实话。我不敢摸。不怕一万只怕万一。想活久点。
实在不行。改个通用电源管理模块。

网友:
你都没测电压出来了没。12V 5V 发烧应该是后极有短路或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去  开关管你都敢摸  人才

我摸的是开关管后面那个散热片,哥

网友:
先查负载,再看电源滤波

网友:
查负载和30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