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2不定时掉电维修 修复

楼主(2014-08-20):
一块CQ42主板不定时掉电,有的时候30分钟左右,有的时候1小时左右掉电,掉电后待机都没有,不能触发,就电源接口的PD20有19V
准备往后查的时候待机又出来了,开机又一切正常 这就没法查了,只能等再次掉电,如此反复好几次,每次掉电后到正常,中间只有大约1分钟的时间,终于在一次掉电后我查到PQ52的G级只有0.9V

开始以为是表不准,多次量确实0.9V,不对 看图纸这个脚是28V  这管是个N沟道,高电平导
通,查了一下这个电压的来源发现受控于PU2

我也懒得去排除那些小东西,时间等的慌,直接把这个PU2给换掉 换掉后,开机 整整测试了1天,没有发生掉电, 这种故障简单,但是非常耗时间,从上手到修好花了2个多小时,大部分时间在等掉电。

下面是图纸

HP CQ42 INTEL 独立.pdf

网友:
细心总能查出原因来

网友:
有点疑难杂症 要等掉一次电 才可以修

网友:
这个过程是很费时间的,所以说维修是一个需要耐心的活。

网友A:
维修得不错,这里也可以用手术刀断开Q52 G级与PU2本身 8脚 相连的线路判断故障。

网友:
其实很多看似疑难杂症的故障也就是那么简单,只是需要时间罢了…………

网友B:
公共点没电压引起掉电

网友C:
cq42这个  28v是通病来的,,

网友:
楼主思路好啊。我不会这么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公共点没电压引起掉电

对的 就是那芯片坏了 ,一短路公共点就没电压导致的断电

网友D:
兄弟们,你遇到这样的件,说换就换了。哪里来的件啊,是有备件还是在料板上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cq42这个  28v是通病来的,,

哦 你也碰到过,是这个芯片坏引起的吗

网友:
这种掉电的还好,不定时掉电,且待机正常的这种只有排除。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维修得不错,这里也可以用手术刀断开Q52 G级与PU2本身 8脚 相连的线路判断故障。

断开怎么查,断开Q52不能导通 公共点没电压,不能上电,再说只有1分钟的时间 又好了 或者把电源拔掉再插也是好的,

网友:
看来 也算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断开怎么查,断开Q52不能导通 公共点没电压,不能上电,再说只有1分钟的时间 又好了 或者把电源拔掉再插 ...

说错了。是断开PQ25 G级相连的VH 28电压测试点与PU2 8脚相连的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们,你遇到这样的件,说换就换了。哪里来的件啊,是有备件还是在料板上拆呢。

以前一个进水板 客户换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