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开个维修显示器,笔记本的店求高手指点下,显示器常用的电子元件有哪些?

楼主(2014-08-20):
想开个维修显示器,笔记本的店求高手指点下,显示器常用的电子元件有哪些?比如:电容、电阻、电感、效应管、整流管、三级管都有什么,是什么型号??

谢谢、

网友:
可以多准备点料板,最好在有个点屏机

网友:
1000uf 25v  470uf 25v  220uf 25v
LD7575之类的电源芯片
通用四灯 双灯 高压板
通用12v5v电源板
灯管 各尺寸
通用驱动板
100uf 450v 大电容
4A保险  整流桥若干

修本子就多了  光设备就好多

网友:
现在开店也不易啊

网友:
开店修就修这2样,压力大啊

网友A:
显示器就多买通用板,笔记本有料板就好,淘宝上的假货多.......我中过很多次......

网友(2014-11-18):
引用 网友A:
显示器就多买通用板,笔记本有料板就好,淘宝上的假货多.......我中过很多次......

谢谢提醒.这个要找个熟的买.

网友(2015-01-13):
说模组好理解些 灯管 驱动板 lcd屏 升压条(高压条)等

网友(2015-06-13):
你要开店说明你会修,会修还不知道要用什么??无语了

网友:
要会修才可以开店吗? 我看未必哦

网友:
还是去别的成熟店去磨练下吧。这个东西都不认识够呛

网友(2015-08-09):
去收废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