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工解闷》之对朋友遇到的R23主板有明显击穿部件的维修思路

楼主(2014-08-20):
首先这是我的一个做台式机维修的朋友遇到的问题,为了帮助朋友同时也是为了巩固思路和希望各位高手对于我的思路进行指点一二。
话不多说,书接正文:
     首先朋友拿到主板主板上有明显之8脚复合场管击穿以及MAX8632的明显击穿。
   对此故障我的解决思路如下:

  ①摘除明显击穿之部件 Q544和Q16以及击穿的芯片MAX8632并对此高管附近的C135进行对地阻值判断是否有其他芯片或者高管击穿来确保电路无隐藏故障。
   ②若无明显其他隐性故障存在则对此MAX8632芯片以及高管进行更换后并对电路板在进行对地阻值之后再进行加电。(我习惯保守型操作尽量避免误判所以这里可能对于高手来说会比较啰嗦)
   ③若有明显隐性故障存在即对地阻值不符,那么针对此公共点进行烧鸡,着重触摸任何和此公共点相关的部件主要有所有断续直流高管D级Q508 Q517,芯片U506,Q514,Q504,芯片U501,Q525,Q520,芯片U505,Q528,芯片U509等一些滤波电容。并将故障芯片进行更换及对其条件进行判断。
   ④在确认所更换元器件无虚焊及漏焊等现象后,对主板进行加电并测试是否正常

写这篇文章说真的我有思路,但是没有大量的维修经验,所以在一方面给新手普及的同时,我希望各位老鸟可以给我点实际经验进行传授。这里在下不甚感激。

网友A:
我认真的在图纸上找了一下,你说的那个Q544我这个上面没有啊?难道是我的图纸错了?要是上图就更直观了。

网友:
为了便于大家的理解我特地将此图奉上望各位笑纳哈

三星R23 板号 HAINAN3EXT 04 hainan3ext.pdf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认真的在图纸上找了一下,你说的那个Q544我这个上面没有啊?难道是我的图纸错了?要是上图就更直观了。

图纸下面的回复中我已经上传了 ,这个Q544是系统供电的高低管,因为我手头上没有这个主板所以我也无法确定是否你说的Q544是否有没有,一切都以实物为主吧。但是不论是Q544还是Q16这两个的功用都是一样的所以只要有一组就可以的没有Q544就查Q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