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鸡大法不行了

楼主(2014-08-20):
到手个东芝的本板号好像是广达的BDBL 大短 公共点0欧 烧鸡不行啊 咋烧都5A啊 限流也不行
谁有好主意 给想想办法

网友:
板号是BLGD 东芝750

网友A:
短路到0欧是烧不出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短路到0欧是烧不出来的

也能烧的。。我有个B460也是短路到0
就19V烧。。限流1A。其实这种一插电瞬间可以看哪里冒火或者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能烧的。。我有个B460也是短路到0
就19V烧。。限流1A

不对吧,电阻越小,电流要越大才行的,跟电压没关系,微短路才要高电压,不过超过电路电压,很危险

网友C:
LZ的线是不是不够大?别线都热了,短路的地方还没热

网友:
看下是不是后级短路了,电感都正常码

网友:
0欧那就是直接对地了,相当于烧鸡线两边电压直连,形成不了压差,这种一般情况烧不出来的

网友D:
恭喜,你慢慢拆吧,先从大功率的地方拆

网友:
给点耐性,好快就拆到了,我一般都不烧的。

网友:
绕过隔离再烧 不然你烧的是隔离保护部分是烧不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的线是不是不够大?别线都热了,短路的地方还没热

和线有什么关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恭喜,你慢慢拆吧,先从大功率的地方拆

知道了 慢慢拆

网友:
对地为0一般是电容问题吧

网友:
查下后极啊,拆除法,拆场管看拆到哪不短路了再围绕这个管子找,或者烧机发热的地方检察下,必要的时候用铜线代替场管来烧机

网友:
学习一下 和好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