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的板子用示波器测不到32.768khz

楼主(2014-08-20):
昨天看到一个帖子,说是有一块笔记本主板用示波器测不到晶振的32.768khz,但是板子已经能正常开机了,其实这是测量方法的问题,我刚用示波器时也发现这个问题,有的板子可以测到32.768khz,有的板子就测不到,为什么呢?那是因为示波器的输入阻抗小,当你把探头接到晶振上时,相当于接了一颗电阻在晶振上,导致某些板子的晶振电路不能正常工作,所以测不到波了,你只需在测晶振波形时把示波器探头上的小开关拨到10x档,就提高了示波器的输入阻抗,就可以不影响晶振的正常工作,再用示波器的自动量程档,就可以看到稳定的正弦波了。

网友:
没遇到过,不过以后可以试一下。我一直都是用10X档

网友A:
示波器的输入阻抗不会小啊,至少也是1M,多数是10M的

网友:
没遇到过这样的神机。。不过晶振测下压差差不多了把‘

网友:
自动一般都能测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的输入阻抗不会小啊,至少也是1M,多数是10M的

自从我用10x档来测晶振后就没有发现测不到波的板子,而用1x档就经常碰到有测不到晶振波形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从我用10x档来测晶振后就没有发现测不到波的板子,而用1x档就经常碰到有测不到晶振波形的板子。

你用AUTO看看

网友C:
你没有使用好而已,不可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没有使用好而已,不可能的。

也许你用的示波器比较高档,我用的模拟示波器和数字示波器都有这个情况。

网友:
我用自动量程或手动量程,AUTO还没用过,马上试一试。

网友:
示波器探头测32.768的晶体是有点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