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3SV Rev3.0 CPU 不出供電維修,教你怎樣修

楼主(2014-08-20):
OK ,廢話不多說,總之這台北光華店家來的,先前就已經被修過了
狀況:
1 可過電,不開機,所有供電都有出,但不出CPU電壓 (供電IC ISL95831) 但拔除CPU後,卻又有CPU供電
2.接可調電源,不論有無上CPU 一上電,電流始終保持在 0.3~0.4A 電流跳變 2~3下就停了

在此之前,小弟也參考了很多論壇上的先進與前輩們寫得很多關於HM65不出CPU電壓的帖子,
但無奈很多都只說刷BIOS 要不就是無法有進程的誘導,因此只好自己動手來囉 =^_^=
由於缺乏圖紙,手邊僅有點位圖 (不知在哪的,請用搜尋或看小弟的發的帖子) 而華碩後期的皆用 Boardview 因此不會秀出 NET 電位 資訊
所以......只能拆橋開始從點位上著手

首先,由於確定所有供電都有出,但唯獨不出CPU電壓,拔除CPU後 ISL95831 又有CPU的供電,因此雖可確信這 ISL95831 應該是好的,但小弟還是寧可把他換了
因為這個也是前家換過的
1.換掉 ISL95831 結果 ,狀況一樣
2.刷新 BIOS
3.換 CPU
4.換南橋旁的 25Mhz 震盪 (因為他沒訊號)
5. 不爽 CPU 座被上家用熱風槍吹到變形所以也換了....哈
OK 言歸正傳,到此 狀況皆相同, ISL 95831 的情形還是一樣,不上 CPU 就給供電,因此沒解,接下來就搜論壇上的文件繼續看
直到看到有先進說了一句.... "當25mhz 震盪無法運作時,不是他故障就是供電條件不足"25Mhz 震盪無法運作就無法下一步開啟CPU電壓

 会员5598342元2022-11-20 20:39

HM65供電腳位

网友A:
續上篇 (因為系統說我太囉嗦,字數太多了)

接下來就開始了小弟的後面維修方式了:
1. 先上 BGA 拆了南橋 因為這樣好方便我確認訊號位置 。=^_^=
2. 打開 HM65 PDF 文件,開始搜尋 HM65 開啟時序,由於我是要找開機CPU不供電的問題,因此他的模式是 S5 (待機) TO S0 (開機)
    因此開了HM65 PDF 文件中的 351頁  Figure 8-3.  S5 to S0 Timing Diagram (S5 到 S0 時序模塊)
3. 將此模塊中所有提及的訊號全部由南橋部位抓出 (因為看的是HM65芯片文件, 且華碩點圖沒寫電位名稱與訊號名稱)
4. 依據時序圖的訊號名稱查詢 HM65 PDF 中的 腳位圖 (頁數由 290~293) 來比對訊號腳位在 BoardView 中南橋位置
5. 在 BoardVIew 中查詢到的相關腳位 以QQ 中的截圖 抓下來,並貼到 Excel 檔案中,方便等會對比與查找
6. 將南橋 BGA 迴銲到主板上
7. 開啟在 HM65 PDF 文件中的 8.3 PCH Power Supply Range  (8.3 PCH 電源供應範圍) 315 頁" 這邊有HM65芯片有關訊號的電壓資料
8. 開始上電一路查找 , 當查到 VccVRM 與 VccDFTERM 這兩電位時 (他包含在時序中的 VCC 裡面) 資料上是寫 VccvRM 1.5V VccDFTERM 1.8V
    但我的這兩個訊號電壓卻都只有 0.87V
9. 放著不管,繼續量測其他訊號與電壓,直到確認所有的都沒問題
10.現在已經確認是這兩訊號有問題,接下來開始動手追查,為何這兩訊號都只有 0.87 V ,用 BoardView 追查時,兩路的訊號最終都是到了 CPU 旁的PU8403
     型號是 UP7706U8 的IC上,起先以為是他壞了,就先從料板上挖一顆下來,換了之後,還是一樣,開始悶了, 然後再去看ASUS 1001PX 裡的PU700A 的
     電路圖時,對著他的腳位小電阻電容開始量起,當量到 7 腳相關的 分壓 電阻時發現原本應該是 10k 歐姆的電阻,變成了 528K 了,另外一顆則是 12K
11. 將這顆有問題的電阻換掉後 , 不上 CPU 直接上電,量測, 原本的兩訊號電位都回復正常了 ,去量測南橋的 25mhz 也有波形了,接著上U
      開心了,畫面出來了,然後就開始裝機,跑得很順 ,搞定,收工 果然修這種的還是要對著時序跑

後記:
小做實驗
在燒機的時候想到一件事,如果我把這前面的那顆 12K 電阻去掉不讓他過電,那會怎樣,開始又拆了一次,然後將12 K 電阻一腳懸空
這次有上U , 好,狀況來了,就跟先前一樣,他電流一樣是上到0.3A 跳變3下不動,25mhz 也不振了, 然後拔掉電源,又將電阻銲回,哈~~~
這是電流跳變4次,但電流上到了 1A ~1.1 A 無畫面,CPU電壓是肯定有出來,心裡開始冒煙了....慘了,又被我搞壞了??
後面仔細想了一會,這原先的問題已經排除,電壓全部正常,因此肯定不是電路問題,而讓他無法工作是由於拔掉 12k 電阻導致,那他又是在南橋開啟時序的供電模塊 Vcc 內的電壓,缺了電壓南橋的 25mhz 就會不工作,25mhz 不工作 cpu 電壓就不出,那應該會影響到BIOS 吧,因為南橋動作不完全,無法回傳CPU ID 控制電壓,所以就卡住了,好,那就刷 BIOS ,刷完後,嗯~~~上電開機....電流直飄到開機,哈~~~~原來如此
這得出了一個結論

當你的25mhz 無法運作時,你怎刷BIOS都沒用的,要等到南橋所有供電模塊都正常了,如果你還沒有開機畫面的話,再去刷新BIOS

為了怕各位萬一修到跟我一樣或類似的狀況,還得去拆南橋找點位,所以,在這小弟將此次查找的Excel 檔奉上,
裡面有 HM65 由待機狀態到開機狀態所需要電壓與腳位, 位置,以及其正確的電壓資訊,方便各位查找,  請笑納 =^_^=

网友B:
额滴个神啊,看楼主的帖子真是太费劲了,为什么全是繁体字呢?难道楼主是?还是输入法的缘故啊?我想问一下,要是没有示波器怎么确定晶振是否起振?单看压差可以吗?

网友C:
分析的不错,按着时序走,不过这机器没有图纸,比较难搞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分析的不错,按着时序走,不过这机器没有图纸,比较难搞

所以先前在論壇上有放上 K43SJ Rev3.0 點圖,這次怕大家麻煩不好找,所以邊修邊做了個 Excel 檔,希望能幫到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额滴个神啊,看楼主的帖子真是太费劲了,为什么全是繁体字呢?难道楼主是?还是输入法的缘故啊?我想问一下 ...

報告大大,因為是台灣來著,哈!
另外,看壓差是不准確的喔!

网友:
分析的相当的给力啊,清晰啊!!

网友:
楼主 我看的真心费劲 好多字不认识。。。   不过还是学到东西  谢谢楼主

网友:
繁体字我喜欢看,哈哈,这个机器其实并没看太懂,因为对于HM65的时序了解不够清楚,平时也修的少,感觉分析的蛮好的,冲繁体字加个分

网友:
多做调试,慢慢就清楚了。

网友:
不错 写得比较详细

网友D:
看的确实有点费劲。。。

网友:
还是 繁体字 不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的确实有点费劲。。。

很抱歉,因為我的電腦不給力,開幾個網頁再開幾個 PDF 檔,CPU就常會逼近 100% 再掛個繁轉簡的輸入法,我電腦大概就暈死重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續上篇 (因為系統說我太囉嗦,字數太多了)

接下來就開始了小弟的後面維修方式了:

楼主分析透彻,学习了.正体字 读起来也蛮爽的!

网友:
新的华硕图纸也比较难找了呀。

网友:
LZ  给力有学到了,不过你繁体让我看的好累呀,

网友:
台湾的生意看着也不好做啊,哈哈。楼主分析的有深度!!!

网友:
思路清析    我手头也碰到了   CPU供电不出    当时0.85V不出换了PU4    但CPU供电还是没有   所以打算再换95831B

网友:
学习了,如果有更简捷方法就好了

网友:
繁体字看起来好累!用的注音还是无瑕米?好累吧!

网友:
真的费劲。。如果有图,就好了。

网友:
许老师,功力深厚呀!这才是维修界的脊梁!

网友:
不错。希望下次发帖用简体'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續上篇 (因為系統說我太囉嗦,字數太多了)

接下來就開始了小弟的後面維修方式了:

123脚都是3.3     4脚 5     5.8脚没电  6脚1.8    7脚应该是1.5?》

网友:
这机器的BIOS很难刷对的

网友:
跟着时序走,会有结果的

网友:
楼主,你这技术到家了,支持一下

网友:
很棒的总结,也有很大的启发。。感谢。。。

网友:
现在台湾还用的繁体字?等你们回归祖国的时候,你们也慢慢的学点简体字吧,希望台湾同胞早日回归

网友A:
引用 网友E:
123脚都是3.3     4脚 5     5.8脚没电  6脚1.8    7脚应该是1.5?》

7 腳經分壓後是 0.84V 但因為那邊的兩顆分壓電駔 原先應該是 12K 與 10K 電阻 而10K 電組變成了 528K 所以不出 1.8V 與 1.5V

网友:
楼主的字我一个都没看懂,除了数字,其他字我很少见

网友F:
看了半天,我没看出到时是HM65的问题还是25M的晶振问题。还是12K的电阻问题

网友:
你有这个点位图吗?能分享一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了半天,我没看出到时是HM65的问题还是25M的晶振问题。还是12K的电阻问题

別灰心,以後您一定懂的 =^_^
還有 ,不是12K電阻的問題,是10K電阻出了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續上篇 (因為系統說我太囉嗦,字數太多了)

接下來就開始了小弟的後面維修方式了:

这个资料很宝贵 楼主辛苦

网友:
引用 网友A:
7 腳經分壓後是 0.84V 但因為那邊的兩顆分壓電駔 原先應該是 12K 與 10K 電阻 而10K 電組變成了 528K 所 ...

我这7脚也是经侵夺分压后0.8,7脚应该是多少V?我这两电阻应该没问题,在路量都是6K左右。还有你EXCEL表里说的VCCVRM和VCCDFTREM这两信号在桥后面的测试点。。。是相通的。。。我的桥坏了吗?

网友:
首先,您先確認一下,您的 PU8403 的 1,2腳 3.3V 3 4腳是否都有電壓,(因機器昨交機了,沒記錄到他)

再來,測量 1.8V 是否有出, 他的6腳在7腳的基準電壓正確的話,是會出一個1.8V 的

6腳的1.8V 要能正確輸出,得要 PR8487 (12K) 與PR8484 (10K) 分壓電阻都正常,才會出 1.8V  而這 1.8V 就是 VCCDFTREM
接著 VccVRM 1.5V 就會出來

另,這兩路確實是相通的,但為何會是一端 1.8V 一端卻是 1.5V 我也不清楚! 因為只有點位圖沒有電路圖,很難分析他,尤其是在 VccVRM 電路中有一顆0歐姆的電阻通到內存條插槽下,我追不到,不知是否跟這0歐姆電阻有關連!

基本上只要您按著我的 Excel 檔上的位置量測,電壓都正常的話,您的25Mhz 震盪就應該能動作,震盪能動作後,ISL95831應該會出CPU電壓
如果CPU電壓都出來了,但電流跳變到1.0~1.1A 卻還沒畫面,就有勞您刷下BIOS 因為後記上的實驗證實,25Mhz 震盪不動作會影響BIOS的資訊錯誤
祝您早日修復

很怪耶,我要貼照片上來都會超出字符,完全不能貼圖

网友:
手里也有一台一样在机器,换cpu供电就好了。

网友:
干了几年都没有见过示波器

网友G:
你那图像我觉得不错,西瓜太郎

网友:
你写繁体字 有些认不到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但是能不能不要用繁体字啊,有点懵啊

网友:
看这字着实累 眼花缭乱

网友:
楼主讲的很好 ,就是看字有点累

网友:
分析的相当的给力啊,清晰啊

网友:
楼主功力深阿,繁体看起来吃力,不过还是牛阿!!!

网友H:
大哥,。下载下来的文件没有脚位

网友:
楼主把 维修的思路和经验分享出来,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大哥,。下载下来的文件没有脚位

有呀,在 Excel 檔案內,每個訊號,電位,都有把抓下來的圖檔貼上,配合小弟放上的點圖,就能很快找到位置
點圖如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90234-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那图像我觉得不错,西瓜太郎

它不叫西瓜太郎喔!,它叫柚子 =^_^=

网友I:
楼主把你的HM65的数据PDF能给我一份吗,我找了好久也没有找到,我的邮箱591717330@qq.com

网友:
楼主分析透彻,学习了.正体字 读起来也蛮爽的

网友:
楼主是台湾你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I:
楼主把你的HM65的数据PDF能给我一份吗,我找了好久也没有找到,我的邮箱

HM65 PDF 已寄出,請查收您的 QQ信箱 =^_^=

网友:
是的,台灣,台北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好,向楼主学习

网友:
我看得很费劲,都是繁体字

网友:
引用 网友A:
HM65 PDF 已寄出,請查收您的 QQ信箱 =^_^=

谢谢,已经收到~_~

网友(2014-10-10):
繁体看起来费劲  !! 不过技术值得赞个!!

网友:
牛 没有图纸也可以跑线

网友:
繁体字给我们增加了不少难度

网友:
帖子绝对可以配的上精华,就是繁体字有点费力

网友:
不错 写得比较详细/

网友:
内容挺好,就是看起来有点费劲。下次楼主可能改一改哟

网友:
大神呀!学习了!

网友J:
《當25mhz 震盪無法運作時,不是他故障就是供電條件不足"25Mhz 震盪無法運作就無法下一步開啟
CPU電壓》
小弟請教你一下:你的說的這句話的意思是:當其他的電壓沒有出來時,比方說:一些LDO線性電壓沒出來,25M晶振是不會震蕩的,當幾組核心電壓與LDO線性電壓都產生後,25M開始震蕩,再開啟CPU的核心電壓嗎?
小弟在深圳修英特爾平臺的MID,有許多地方還要像你們大師們學習。

网友:
引用 网友J:
《當25mhz 震盪無法運作時,不是他故障就是供電條件不足"25Mhz 震盪無法運作就無法下一步開啟
CPU電壓》
...

是的,當 LDO 線性電壓沒出來時,控制線性電壓的芯片不會發出PWG 訊號(電源好) 而這些電源好的訊號會在其後匯整為南橋必要開機訊號之一 如 SYS_PWROK ,POWEROK,APWOROK,DRAMPWROK  (各家繪製電路圖訊號名稱或有不同)等,同時除了這些電源好訊號外,還得參照南橋的白皮書來找出開機時序,詳查在南橋由 S5~S0 待機狀態到開機狀態中所需之所有必要之電位,只要有任一組電壓在 25mhz 震盪起用前發生電壓不足或是沒有產生電壓,都會造成南橋無法正常運作! 從而導致 CPU 南橋 與 BIOS 無法正常運作溝通

网友:
相当给力A啊!

网友:
终于看完,眼睛给看花了.

网友(2015-05-23):
太精辟了  不过我遇到的几台都是95821有问题   可能是我运气好吧

网友:
分析的相当的给力啊,清晰啊!!大师级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这个牛B
修的不错

网友:
分析的非常给力  对于华硕得习惯用点位来参考修机

网友:
看这文章太费劲。。。

网友:
哈哈  楼主也是维修 高手啊

网友:
这个  修到好多了  多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