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菜鸟新手无助!

楼主(2014-08-20):
   ipv4地址和ipv4默认网关不同. 导致wifi有时能用有时不能使用!  电脑每次开机后都要等一段时间才能上网!  肿么办?

网友A:
既然问得出这问题,那应该会设固定IP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问得出这问题,那应该会设固定IP吧

。。大哥,我是学徒啊!前两天开始学的,师傅叫我到这网站注册的。

网友B:
你应该先学电脑维护再学电脑维修哦开机要等一下才上网是因为路由在给电脑分配网络地址。你设个固定网络地址就没用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先学电脑维护再学电脑维修哦开机要等一下才上网是因为路由在给电脑分配网络地址。你设个固定网络地址 ...

我知道电脑可以固定IP啊!但手机不行啊.  . WIFI不能用诶

网友:
你说的是电脑问题怎么又手机了。固定地址在电脑上。不在路由上设固定哦。

网友:
你师傅也有意思,不现在指点你一下,就让你来网站注册,你师傅是骗钱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