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贴:26寸修不出电,换遍原件

楼主(2014-08-20):
如题,26寸液晶显示器,换了3个芯片,OB2354AP,OB2269CP.OB5356,4个MOS管,1个肖基特管,5个5110 二极管,所有电解电容,3个817.2个431查芯片周围贴片阻值都正常,12V输出为0, 5V输出为1.4-1.7不稳定~上图,ASANC三色杂牌机器。

网友:
谁来指点下。。。换板子就算了,淘宝上最便宜得近200块。客户就不修了,就算拆开8灯高压板+大功率电源板也得180.190.~,成本太高啊。。。现在我都怀疑自己进的芯片是假货~

网友:
看样子这个个机器有pfc电路 ?看看pfc升压部分正常不 大电容有没有380 V电压

网友A:
12V整流管坏了?
还是 12V短路 ?

网友:
感觉你的维修思路有问题,为什么一次换了这么多元件?它们都坏了吗?

网友:
一步一步查啊,从市电220V 输入到整流桥到大电容,一步一步查。

网友:
芯片输入电压,启动电压,频率电阻,反馈,都要查啊,芯片的数据手册好好看看啊

网友B:
先把5V修稳定了
其他还是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把5V修稳定了
其他还是事吗

同意这个看法,如果5V都还有问题,其他免谈

网友:
我手上有一块26寸的TCL原机板,只是屏坏,其他无问题

网友:
觉的有短路

网友:
26寸的还没有修过,这么多升压不简单

网友:
    照个清晰的完整的电源部分--只照电源(有元件的一面和背面 )和接口的标识信息!大家看能给你更多参考啊!

网友:
是12V短路了吗?

网友C:
    大致看了一下实物电路!应该是PFC电路结构的液晶电视电路。给你点建议。(供参考)

      再描述的细些。有些重点的信息还有没说出(比如你这个是5V是5VSB待机电压还是主电源的5V电压啊  还是这个机插电就有12V和5V的)。这样。你给个清晰些的信息吧。再给你进一步的建议。

网友:
最近也老遇到电源板不出供电的   没头绪啊

网友:
改个12 5V的通用的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致看了一下实物电路!应该是PFC电路结构的液晶电视电路。给你点建议。(供参考)

      再描述的 ...

补图,在17楼~

网友C:
   看一下到高压板供电的电解电容耐压是35V   或50V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一下到高压板供电的电解电容耐压是35V   或50V吗

35V额,对了,大电容330V不正常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V整流管坏了?
还是 12V短路 ?

12V整流2极管部分都没有电,,可能5VSB电压只有1.7V不够,没启动12V电源芯片吧。。看来还得看5VSB芯片OB5653CP~

网友:
修板不要急着换这配件换那配件,要善于逻辑推理和故障分析,一步一步解决问题。

网友C:
根据你说的一些故障情况和照片图(在没有明显的接口定义标识的情况下)!大致说一下它的结构和修理情况!希望给你个参考和思路。

   据实物图大致说一下它的简单的工作过程。220V过保险  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两个低通滤波线圈到达全桥。再经过那个塑胶电容滤出尖峰杂波。再通过PFC线圈(上写:420-060字样的那个线圈)到达PFC升压场管D极(离全桥近的散热片上那个场管)和升压二极管(离全桥近的散热片上那个二极管:一般2个脚 少数三个脚--复合双二极管。会写板号DXXX字样)的正极。经过PFC升压二极管负极和大滤波电容后形成300V通过副电源开光变压器(离光耦近的那个变压器)的初级线圈到达副电源开关管的D极。300V再通过启动电阻到达副电源管理芯片(8脚双列直插式的那个)。副电源管理芯片开始工作驱动副电源开关管导通和截止。副电源开关变压器的初级线圈储能和释放能量经变压器次级二极管整流  电容滤波形成5VSB给驱动板供电。用黑接冷地  红接二极管(离副电源开关变压器近的那个)的负极测5VSB有无电压.  如有5VSB。证明副电源这部分电路好的!     继续按下驱动板电源开关后。量接线接口的STB(或ON/OFF为3V-5V高电平)。说明驱动板给电源正常的开启信号。否则查驱动板的问题。如有STB开启信号。再以PFC振荡芯片为中心查这个电路是否让300V电压升高。主要查的方向是市电检测电路(防止市电高的。也是PFC振荡芯片工作的一个条件)和PFC升压电路( 即查PFC电路即让300V能升高到380V--410V的电路。主要是查升压场管  升压二极管  升压电容和升压芯片的工作条件或损坏) 。如果400V左右电压有了!也就是副电源   驱动板的开启信号   PFC开关控制电路和PFC升压电路是没问题的!反之倒查就可以了。 400V电压有了查PFC电压检测开关控制--说白了就是400V的PFC电压通过很多的电阻降压给主电源管理芯片(相当于芯片的EN电压是否正常。  再加上芯片的供电正常的情况下。主电源芯片开始工作(这个电路修理和主板及笔记本的电源电路修理类似。主电源管理芯片上也会有一些条件要查。  VCC   BOOT   COMP  DVR   FB等要查。)输出脉冲控制两个主电源开关管工作(液晶电视一般都采用半桥的形式。即用两个场管交替导通的形式)。主电源变压器(最大的那个变压器--430-200字样)的初级线圈就会储能释放能量过次级双二极管整流。电容滤波形成 24V给高压板供电。12V给驱动板和伴音电路供电。(希望给了你一个方向和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根据你说的一些故障情况和照片图(在没有明显的接口定义标识的情况下)!大致说一下它的结构和修理情况! ...

按你说的测二极管,1.4V-1.7V跳变电压。。。测8脚直插ICOB2354AP1脚VDDG启动电压1.4-12V来回跳变,查1脚来源,接102贴片电阻,IN493二极管,然后连在220V交流中间两边接105贴片电阻、看不明白了、这个哪里有问题么?测贴片电阻都正常。二极管也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根据你说的一些故障情况和照片图(在没有明显的接口定义标识的情况下)!大致说一下它的结构和修理情况! ...

  持续供电多少!也跳变吗。具体的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根据你说的一些故障情况和照片图(在没有明显的接口定义标识的情况下)!大致说一下它的结构和修理情况! ...

        那这个二极管的电压就应是5VSB。这个电压如你说在1.4V-1.7V跳变。这么低的电压(有些感应的也会有一些电压的)!可以当做没电压或按没电压来修。这是一个维修理念。这样就可以查电源的工作过程和工作条件。比如你测得启动供电   持续供电是否正常等一步步去查。5VSB修正常了。这台机可能就OK了 。修5VSB就是修一台普通的液晶显示器电源一样的。这只不过液晶这时多了个12V而已。    具体分析一下。

  5VSB没电压可能会有如下情况考虑 :
1:后级有短路把次级电压拉低或没有。
2:电源本身有问题。这台机300V有!那就重点查启动供电   持续供电   保护电路(过压或过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这个二极管的电压就应是5VSB。这个电压如你说在1.4V-1.7V跳变。这么低的电压(有些感应的也会 ...

后级断开了,也没有,直插8脚的启动线路也查了都是好的,但是启动电压只有1.几V~背面小芯片启动没有电。大电容300V有的,奇怪了。。。这两条线路都排除了。但是还没有电。。。后级断开了,817,431也换了。。还不行。。。昨天发大市修,看了给我说得换板子了。这个没的搞~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后级断开了,也没有,直插8脚的启动线路也查了都是好的,但是启动电压只有1.几V~背面小芯片启动没有电。 ...

    看了你继续的修理和叙述!我们再聊聊你这块板。首先明确这个5VSB没有和背部的芯片没有关系。第二:817  431的更换一般是电压输出不稳定时才去更换的!也后级输出有电压的(1点几伏不叫有电压啊)。

介于你现在的修理情况。给你建议。
1:理清原理。跑对线路继续修它。

2:如实在不行也可用电源模块修复。

如果你方便。照个清晰的副电源电路部分图(印刷电路面)。我帮你跑一下电路再看看。

网友E:
武林推手。你真是一个好人。这么有耐心帮人解决问题。理清思路。

网友:
看你图的话感觉电源部分不是很复杂呀,5V有1.X的电压,12V无电压,应该是不可能的事情,除非你的变压线圈有问题差不多.你仔细量下12V的线圈部分肯定有电压的,若12V真无电压绝对是线圈坏了.有电压但偏低的话是反馈电路的问题咯.最后再考虑12V线圈后端部分的二极管和电容的故障.

新手发言,勿怪!

网友:
把板子给换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武林推手。你真是一个好人。这么有耐心帮人解决问题。理清思路。

     哈哈!你好!论坛有你  有我  更有他。大家的共同积极的参与。除了帮助别人之外。也丰富了自己知识和经验。论坛没有高手和初学一说。都是在共同进步的。谁帮谁多少而已。都是无私的  真诚的  永久的。

网友F:
大电容330V不正常 。正常应该380V    有330V电压问题应该不是很大 。先换大电容  不行在查380V反馈取样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电容330V不正常 。正常应该380V    有330V电压问题应该不是很大 。先换大电容  不行在查380V反馈取样电阻 ...

哥,你说的这些早换过了~

网友G:
5V不稳查反馈电路  431 光耦 还有把贴片电阻有没有漏电,把反馈电路的贴片焊开清干净线路板再装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G:
5V不稳查反馈电路  431 光耦 还有把贴片电阻有没有漏电,把反馈电路的贴片焊开清干净线路板再装回去

这个怎么查???买了通用、板准备代换了,,,蛋疼的是:通用高压板装上。,亮一下就灭。。。TNND,

网友:
既然那么多都换元件了。在代换一个变压器看看,修电视机3年就遇到1次 ,。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这个歌 问题了。。个人见地,呵呵

网友:
查看后部是否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为楼主着急不知修好没有,今天有时间回来转一圈。感觉电源本身有问题,5V没电压或后级有短路把5V电压拉低。 ...

   谢谢大家了!    这台机子的修理情况。大致如下(细节就没法讲了):

1:上次修那个一体板,大电容爆了,换保险+大电容正常了,客户回去用几天又爆了大电容,测0.43欧电阻MOS管肖特基二极管都烧了,,全换上后。又和以前修的一样+5VSB电压1.4-1.7V了。

2:换芯片,裸板测+5VSB有了5.2V,上机3秒,炸了0.43电阻,整流桥也挂了,MOS管又烧了。

3:修好了:换的G极连的10R0和47R0贴片电阻,0.22欧色环,MOS管,肖特基二极管,整流桥,和芯片OB6563CP,

    这是截止今天这台机目前的情况!楼主是个非常用心的人。技术也是非常高的!能持之以恒的去修这样的机。不一定有几个人做的到的。我们真的要佩服他这种精神。虽然有些曲折了!但楼主从这里获得的可以说在液晶电视副电源维修中是受用无穷的!。呵呵!大家共同进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