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31-m7tv 主板 用不了键盘

楼主(2014-08-20):
键盘是新的 别的机子可以用 鼠标也可以用 就是键盘用不了 什么问题
主板

网友:
是什么接口的。

网友:
一般市键盘的5V供电出问题。

网友:
什么接口的键盘,是PS2还是USB,说下

网友:
如果你确定你键盘是好的,那你看那边的跳线跳的对不对

网友:
这板多数是键盘端口边的472坏掉了

网友:
有时候借口旁边的跳线没接触好耶会导致用不了。

网友:
看看键盘端口边的472坏掉没,如果没坏就看下io

网友:
换个USB键盘试试,

网友:
排阻有问题,

网友:
以前 修最多 排阻 排容问题

网友:
我居然遇到过地那边断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