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长城显示器开机没背光,关机时亮几秒!

楼主(2014-08-20):
这机子最初故障:开机无背光,查TL494  12脚对地短路,有一贴片电容坏,拆了没上,再查,有一A6J三极管坏,换好后加电还那样,再换TL494,换完加电亮了一下,以为好了,再加电短路,查。。4828坏了一个,,用4848换上后,,,就是开机没背光,关机时亮几秒!!!!!有遇到过吗?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把494各脚的电压报上来,一分析就清楚了

网友:
我印象中知道有两个12v,开机后12脚是6.5v.其它没记录了

网友:
有参考值吗?说下。。我明天对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494各脚的电压报上来,一分析就清楚了

1.4.7.9.10.15.都是0v,
2脚 0.7     3脚3.3    5脚 0.9   6脚  2.1   8脚12.5   11脚12.5  12脚4.3   13 ,14  3.4  16  0.7

网友:
长城什么型号的,最好把电源板拍张图上来

网友:
FC980-FT长城代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4.7.9.10.15.都是0v,
2脚 0.7     3脚3.3    5脚 0.9   6脚  2.1   8脚12.5   11脚12.5  12脚4.3   13 ...

494的12脚供电明显不正常,另外16电压比15的高也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494的12脚供电明显不正常,另外16电压比15的高也不正常

块坏的可能 性大吗?只修过,12脚电容没装,还换了一个A6J的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