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基础问题

楼主(2014-08-20):
为什么主板的上管和下管要一对。   下管的S极接地有什么用。。(听说接地相当于零线。)

下管的D和S是不是不通的。什么情况下才会导通。。

还有上管是N管吗,下管是P管

网友:
下管的S极接地是在上管截止而下管还没有导通是,其内部的二极管起续流作用。

网友:
上下管的导通有一个死区时间,否则会引起短路。如果上管的导通脉冲信号过去下管的脉冲就到来因为MOS管栅极的电容效应,电容的电压不能突变,则此时上管并没有完全截止,此时如果下管就导通就会引起短路烧掉元件。

网友:
不是g极来电了使d跟s极导通吗  现在一般的主板都用n沟道的管吧  但是上下管我就还没搞明白!

网友:
1、为什么主板的上管和下管要一对_________在上管截止的时候,下管要延时导通形成回路
、2、下管的S极接地有什么用  ——————接地才形成回路
、3、下管的D和S是不是不通的。什么情况下才会导通————下管的D 和S 是要导通的 在上管截至,下管G极为高电平时导通
4、还有上管是N管吗,下管是P管————在主板中上下管一般都是N沟道      在液晶电视的电源或背光板的半桥和全桥拓扑中 用双N  或了双P 或 N+P都行   不过还是 双N的多   因为商品要考虑 性价比  N的 易驱动和价格优势。

网友:
你的问题实在是没基础啊!电路的构成形式是根据需要设计的,没有什么为什么。建议还是学点基础知识吧!别再钻牛角尖儿了。

网友:
上管盒下管是个组合  上管的尾脚盒下管的头脚  电压一样的   作为小白白 判断好坏就行了

网友:
做维修的十个八个不懂这问题,就会换零件,楼主有研究精神呀。建议去看下月饼的远程教程,好像有讲轮流导通的工作原理

网友:
是的,就判定个好坏就行了

网友:
主要是分清管子是好的,还是坏的,换的时候最好两个一起换掉。其他不算是太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