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6237工作原理

楼主(2014-08-20):
哪位高手有ISL6237电路图,及工作原理啊。帮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这个很简单,你只要知道几个关键点就OK了,6脚VIN必须要有19V  ,然后4脚必须要有个线性5V的开启电压,7脚才会出来线性5V电压,然后14脚和27脚要有个开启3V和5V的开启电压。。。

网友:
百度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cvkk-MWlgEw/
给你个视频链接去看看吧

网友:
还有这个好东西那,一定很详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各位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谢谢啊,但下载打不开啊。

网友:
查一下几个工作条件,然后反馈,滤波电容电感

网友:
只要看到带E40的  都收藏

网友:
百度一下子

网友:
建议楼主去迅维学习几天, 这都不是问题。

网友:
3v开启信号是不是基准2VEN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