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瞧瞧不吃亏,触发掉电维修,华硕P5KPL-AM SE有图有真像,。。

楼主(2014-08-20):
今年发的第一个贴,开个张,上个图看看

故障为:触发2秒掉电,能再触发,

掉电了,应该是缺供电导致掉电的,掉电这么快怎么测啊,当然有办法了,强制上电

(当然,不是所有板强制上电都会出供电的)先量量内存供电哒

正常滴,桥供电

正常哒,总线供电

依然正常,,CPU供电

不正常,大家都知道华硕这个变态没有图纸,只有点位图,
刚量主供电都没有,看看是从那里产生的

没电压,电阻这端正常

,,拆掉电阻

,换掉电阻

正常跑马。。至此维修结束,就这一个小小的在作怪,大家有钱捧个钱场,没钱借钱捧个钱场。。

网友A:
图片编辑太多了,下面三张图是多余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片编辑太多了,下面三张图是多余的。。

字太少了,要么你就图字一起合并,下面3张,我帮你删除吧

网友:
字太少了,要么你就图字一起合并,下面3张,我帮你删除吧

朱。爱新觉罗 -5 你这水得。。

网友:
小白,不懂点位图,不过顶下

网友C:
掉电太快了。  强行触发你首先应该摸摸有没有元器件发烫的,不然等你找到了问题估计故障都会扩大

网友:
这个主板我修了很多了,还有其他通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字太少了,要么你就图字一起合并,下面3张,我帮你删除吧

谢谢,字少吗?你们看不看的明白?我觉的这样比较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掉电太快了。  强行触发你首先应该摸摸有没有元器件发烫的,不然等你找到了问题估计故障都会扩大

你认为这样的故障会有东西发烫吗?

网友:
这华硕p5q或p5k坏的很多    出现822排阻的也多啊  总之在我手头经过的这两张板很多  我还没修好过一张  嘿嘿

网友:
感觉这款主板掉电的不多哦,没供电掉电的还没见过呢,不过掉电这样强制开机能有用不,没试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掉电太快了。  强行触发你首先应该摸摸有没有元器件发烫的,不然等你找到了问题估计故障都会扩大

电阻腐蚀阻值变为无穷大的话,一般上电不会发烫的。

网友D:
楼主根据点位图来分析这里是不是PR103电阻腐蚀开路造成的故障?

网友E:
思路不错,不知道拔掉12V小口电源会不会也是掉电

网友:
CPU没有供电,主板触发会掉电吗,应该没有复位吧!但是楼主的技术还是不错的!

网友:
没供电 掉电的不多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楼主根据点位图来分析这里是不是PR103电阻腐蚀开路造成的故障?

看来你没看明白哦,是PR8电阻腐蚀导致的5VSB供电没有,PR103在板上没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思路不错,不知道拔掉12V小口电源会不会也是掉电

也会掉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没看明白哦,是PR8电阻腐蚀导致的5VSB供电没有,PR103在板上没有装

你说对了,可能是我点位图没有看仔细,PR8在这里应该是起到压降保护作用的。

网友:
电阻腐蚀了,

网友F:
这个应该是主板保护吧,缺少电压,可以重复触发。拔掉12V对应的应该是电源保护。短路引起的,不能重复触发。  楼主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只要是可以重复触发的就可以强制上电,不能重复触发的就不能强制上电呢?求经验回答,之前听同学说强制上电会扩大故障,所以都没敢强制上电

网友:
靠,简直是没分了你

网友:
台式机也那么容易进水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图片编辑太多了,下面三张图是多余的。。

爸爸在野不用担心你修不好板了,修板真是so easy

网友H:
这个板子拔掉12V还掉电么??如果不掉,没必要强制吧。。贴子不错

网友:
好样的,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板子拔掉12V还掉电么??如果不掉,没必要强制吧。。贴子不错

拔掉12V还掉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爸爸在野不用担心你修不好板了,修板真是so easy

这话说的,大神都是这样,从来不顾我们小小白的感受、、、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这个应该是主板保护吧,缺少电压,可以重复触发。拔掉12V对应的应该是电源保护。短路引起的,不能重复触 ...

主板短路导致的保护,不能盲目强制上电,主板保护能强制上电的,这个你可以放心。

网友:
你得注意点,我先不扣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应该是主板保护吧,缺少电压,可以重复触发。拔掉12V对应的应该是电源保护。短路引起的,不能重复触 ...

主板强制上电有时候也可以判断单元电路主供电测试点短路故障。

网友I:
不错的贴子,就是图片有点点小,要是大占就更好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主板短路导致的保护,不能盲目强制上电,主板保护能强制上电的,这个你可以放心。

前面说不能盲目强制上电,后面说能强制上电,可以放心,被你说糊涂了,是要什么前提条件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前面说不能盲目强制上电,后面说能强制上电,可以放心,被你说糊涂了,是要什么前提条件吗?

主板短路的用万用表就能测出,所以不需要强制上电,要不然会烧东西的,像你说的能反复触发上电掉电的就能强制上电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前面说不能盲目强制上电,后面说能强制上电,可以放心,被你说糊涂了,是要什么前提条件吗?

实地老师应该讲过的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错的贴子,就是图片有点点小,要是大占就更好了

下次一定改正,编辑时怕太大了上传不上来

网友J:
楼主技术不错。我碰到这种情况一般不会强行上电,你这情况拔4P应该可以上电吧。确定是CPU供电部分的问题后,其实可以先测量一下CPU供电部分的2R2、1R1这类的小电阻,有时候一下就可以发现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J:
楼主技术不错。我碰到这种情况一般不会强行上电,你这情况拔4P应该可以上电吧。确定是CPU供电部分的问题后 ...

你说的CPU供电部分的2R2、1R1这类的小电阻是不是通过5V或12电压连接CPU供电管理IC 主供电VCC 引脚的多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CPU供电部分的2R2、1R1这类的小电阻是不是通过5V或12电压连接CPU供电管理IC 主供电VCC 引脚的多呢 ...

是的,这些小电阻就是起保险作用的。基本都连供电脚。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CPU供电部分的2R2、1R1这类的小电阻是不是通过5V或12电压连接CPU供电管理IC 主供电VCC 引脚的多呢 ...

这块板的那个电阻,本体标识是4R7,就是4.7欧

网友D:
引用 网友J:
是的,这些小电阻就是起保险作用的。基本都连供电脚。

这种保险类小电阻烧开路一般是相连的5V,12V电压测试点对地短路产生大电流也会引起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实地老师应该讲过的了吧?

老徐好像没讲呢,没印象了,他只交了一招,对于掉点测电压的方法,先把表笔戳到测量的,上电瞬间测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短路的用万用表就能测出,所以不需要强制上电,要不然会烧东西的,像你说的能反复触发上电掉电的就能 ...

原来如此 学到一招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老徐好像没讲呢,没印象了,他只交了一招,对于掉点测电压的方法,先把表笔戳到测量的,上电瞬间测电压。

瞬间掉电故障的主板测量单元电路主供电电压,一般用示波器判断瞬间电压波形变化会比较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D:
瞬间掉电故障的主板测量单元电路主供电电压,一般用示波器判断瞬间电压波形变化会比较准确。

都忘了神器了

网友:
我看到华硕板子头大啊啊

网友:
有点位图好啊

网友:
新手学习一下 看看     :

网友:
一个供电不出来都会引起掉电保护。。。。

细心成就一切,,,

网友:
VCC主供电没电压引起掉电?少见

网友:
图文并茂,学习了。

网友:
华硕只有点位图  没图纸很烦人的

网友:
唉我是没耐心去修板卡,又挣不着钱

网友:
没有CPU供电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主板保护吧,缺少电压,可以重复触发。拔掉12V对应的应该是电源保护。短路引起的,不能重复触发。 楼主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只要是可以重复触发的就可以强制上电,不能重复触发的就不能强制上电呢?求经验

网友:
这么小的电阻都给你找到了。。技术很好。。。基础强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应该是主板保护吧,缺少电压,可以重复触发。拔掉12V对应的应该是电源保护。短路引起的,不能重复触 ...

是的,短路的情况下 是不能强制上电那样会加大故障的范围。一起共同学习,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CPU供电部分的2R2、1R1这类的小电阻是不是通过5V或12电压连接CPU供电管理IC 主供电VCC 引脚的多呢 ...

这个问题 我也很期待 希望高手回答下 谢谢

网友K:
一般这种你测cpu的高低管对地阻值应该是不正常的

网友:
有图纸还好点点位图我都还不会用

网友L:
强制通电,够强,第一次见这么修板。

网友:
至少还有点位图啊。不错。这么快解决问题。大赞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一般这种你测cpu的高低管对地阻值应该是不正常的

CPU上下管对地正常的,这又不是CPU部分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L:
强制通电,够强,第一次见这么修板。

要不然没办法修啊,掉电太快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种保险类小电阻烧开路一般是相连的5V,12V电压测试点对地短路产生大电流也会引起吗?

这个只是电阻腐蚀,,,芯片供电还没有见到过有12V供电的,一般都是5V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老徐好像没讲呢,没印象了,他只交了一招,对于掉点测电压的方法,先把表笔戳到测量的,上电瞬间测电压。

你要学会变通,维修不是死的,

网友:
呵呵,是呀,绝对不吃亏,能增长见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是电阻腐蚀,,,芯片供电还没有见到过有12V供电的,一般都是5V

这里缺少5V电压,芯片也不会正常工作。

网友:
这种方法不错,修掉电的板,下次也试一下强制上电,就怕把故障扩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学会变通,维修不是死的,

恩恩 看来强制上电也是一个好方法

网友:
哥就没你这么幸运,同样一块板子,被哥搞死了,气死我了

网友M:
这华硕p5q或p5k坏的很多    出现822排阻的也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华硕p5q或p5k坏的很多    出现822排阻的也多啊

华硕的板,的确有很多通病,我都修到过好几块,像822排阻坏的

网友:
楼主很细心,小小的坏件也能发现,学习学习!

网友:
这些小电阻就是起保险作用的。基本都连供电脚

网友:
楼主基础还是很强大啊。这个5V是给芯片供电的吧

网友:
楼主呀,我很配服你呀!1这个电阻该是ISEN脚的,误认为输出电流有问
题?进入保护状态!2是VDIEF与FB引脚,损坏让IC误认为输出电压不正常
。高,确实是高,修这块板子楼主是一点弯路没有走!如果是我遇这样的
板子,我的思路就会跑到开机电路上去?楼主如何精确定位的?

网友(2015-05-29):
强制供电不怕烧?我有一块板,开机一秒断电,再开不行,要断掉电源才能再开,应该是待机电路有短路吧?

网友:
能继续触发,是不是表示未保护,未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