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26E60白屏

楼主(2014-08-21):
第一次接足液晶电视不知道怎么修。逻辑板的CM501 只有3.3v电压。其他的都没有。不知道怎么修,求大神指点

网友:
液晶电视一般有24V,12V其他不知道有没有,但是只有3.3V其他没有肯定要查其他电压,确定是电源,高压,或驱动板引起的没有电压,才好修。有的是高压或驱动板拉低电源板上的电压,这个就要查了。楼主也没有说故障,这个也不好别人帮你啊?

网友:
白屏。就是开机正常声音正常,遥控正常。逻辑板的问题,就是CM501没有电压输出,CM501是给屏供电的芯片,它就有一个3,3v其他的都没有,我具体也不知道屏有一些什么电压,求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