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万用表优利徳2007电阻档误测电压表出问题了

楼主(2014-08-21):
我测12v电压时档位误打在200兆欧档,现在200兆欧档现象是开关打开,看显示正常,不过一会屏幕显示消失呈白板,其它档位显示正常,就是正常测量时电压、电阻都不正常,不准确,电容档、电流档,三极管、温度档、二极管、hfe不知道咋样,没有测试,打开万用表,里面有个电容爆了,换了还是不行,请问论坛高手指教一二,究竟大概是哪里坏了,谢谢!电路图如下

网友:
补充:上面用了两片062d、一片2904d、一片lm358运放,还有一片关于显示屏的hef4070bp集成块,三极管用了2只9013,9015和9014各一只,测其三极管没问题。望高手给我见见议,估计什么地方出问题最大,谢谢!

网友:
量程转换开关200MΩ档位触点接触不良

网友:
准小白就这么厉害了,我们要向你看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