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有求!

楼主(2014-08-21):
今天换了一张华硕g41的南桥  因为老板说这板有d2   d3内存插槽比较有必要加上本人练手   所以就干桥了  桥被吹了很久    担心被我吹挂了  结果干上去后可以开机   还好功夫没白费   这里想请教各位大神   bga一般多少度合适  还有植球时风枪多少度合适还有风力  不胜感激!!!

网友:
bga都有温度曲线的,一般都是厂家设置好了的,自己的经验也挺主要的

网友:
自己用块板子试下 和周围环境也有关系

网友A:
BGA在出厂时已设置好各种桥的曲线,只要你选择对应曲线运行就好.使用风枪植球温度不要超350就行.

网友B:
还应分有铅无铅的吧,况且你老板就在跟前,不给你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BGA在出厂时已设置好各种桥的曲线,只要你选择对应曲线运行就好.使用风枪植球温度不要超350就行.

谢谢版主!!一般开280到310不知道会不会偏低而倒导致桥挂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应分有铅无铅的吧,况且你老板就在跟前,不给你说吗

师傅说无铅的250   有铅的220

网友:
这个温度要取决于机器,不同品牌温度上也有差异,G31.G41都是无铅的,温度在217度左右,可以轻触BGA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