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0(R400)暗屏通病维修流程

楼主(2014-08-21):
T400(R400)暗屏跟多数机型思路不一样。换高压灯管一般没有效果。
Step1:看灯条状态。灯条指示灯不亮,转Step2,灯条指示灯亮,转Step4。
Step2:换掉主板屏接口附近的高压板供电保险。
Step3:关键步骤:抠掉蓝牙不用。T400(R400)蓝牙有缺陷,容易出现过流。
Step4:灯条能亮的机器,跟其它机型一样,常规维修。常坏元件是高压板的4PIN霍尔感应器。这个4PIN感应器是专用料,没处可以拆件。但可以用3PIN改或者直接不用。

网友:
楼主总结得真到位,总结得非常全面,通体来说就三个问题吧,保险、蓝牙、霍尔感应器。

网友:
有步骤,有思路,针对这一通病能通吃了,多谢分享

网友:
我现在碰到一个Y330 集显  暗屏,测得主供电19V 正常 ON正常,换原装高压条无效,改了通用高压条可以了,但键盘不能用,我怀疑是BIOS有问题,因为进COMS发现 KBC版本是乱码

网友A:
今天我也遇到一台T400的暗屏,可以看到隐约的图像,测6600的21脚无电压,
跳一线过去,亮了可显示了,

但进了系统就黑屏,屏上3.3V的也消失了,

拆机的时候这个小块的线好像是脱开的,我以为是自己拉扯的,所以装的时候就插上了,这个就是蓝牙么?

我不懂所以来请教了,请楼主和高手给你讲讲,我这台T400的问题在哪里

网友:
没遇到过,不过先收藏了,以后有用,谢谢楼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今天我也遇到一台T400的暗屏,可以看到隐约的图像,测6600的21脚无电压,
跳一线过去,亮了可显示了,

是蓝牙模块 排除下应该不难解决

网友:
还没遇到过,不过留意了

网友:
截图 保存 感谢分享

网友:
如果没有短路的话,把铜丝连过去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蓝牙模块 排除下应该不难解决

我去掉这蓝牙,还是一样的情况,进了系统屏板上就没有了3.3V,但是我去掉硬盘试过好长时间,3.3V是正常有的,还的请教版主楼主和大家。

网友:
总结的好!还没维修过!遇到排除以上故障

网友:
无边老大又来发帖了 很久看不见了 还记得看你远程的视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蓝牙模块 排除下应该不难解决

我重新做了一下系统,现在好了,不知道还会犯病不,谢谢啊

网友:
还没有碰到这个问题下次记住了

网友:
留意了,遇到这种情况可少走点弯路

网友:
还没修过这台机啊,不过楼主总线出来了,下次遇到就有思路了

网友:
好好收藏都是经验啊

网友:
曾经碰到一台闪屏的 直接换了屏的 后来也没返修,换下来的屏还有小尾巴 现在还在手里

网友:
这样会有问题吧

网友:
R400暗屏遇到的少

网友:
这机器屏线也是通病

网友:
都是经验啊

网友:
这个屏线也坏的多

网友:
这机器屏线坏的也比较多

网友:
楼主总结得真到位

网友(2014-10-12):
蓝牙上有个电容很容易短路

网友:
感应器坏了我都是拆掉的,找不到这种,机器能用就行

网友:
无边,你漏说了一个屏线,很多指示灯亮或者不亮的也跟屏线有关。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啊,多谢分享!

网友:
总结的 简短有力 佩服!!

网友:
刚修了T400 指示灯不亮 换了保险还是不行 最后发现无背光开启 可是电压出来后指示灯还是不亮 只有无线网卡灯亮 但是能弄 机器 郁闷的 还有就是不能装XP 要不装显卡就黑屏 调bios 也不行 但是装win7没事

网友:
遇到过类似问题,指示灯不亮就先换屏线,指示灯亮的先查主板上屏线接口附近保险,

网友:
t400屏暗的问题太多的

网友:
不错,,来迟了。想给楼主加分都加不了

网友:
来学习了,来学习了

网友:
遇到一台进来看看 没有开启的

网友(2015-11-22):
暗屏反正一般都好弄总归能解决

网友:
这个经验不错

网友:
佩服 楼主观察仔细

网友:
学习学习 初来乍到

网友:
学习了,,,,确实是这么回事.

网友:
这个屏线去到高压板的那个拐弯处容易断,从而导致暗屏

网友:
好老的机子了,还有人修吗?

网友:
非常好的经验总结!

网友(2016-03-03):
#在这里快速回复#4PIN霍尔感应器在哪里哦?求指导

网友(2017-01-19):
牛人老师,膜拜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