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现代Z228W显示器电源稳压二极管ZD904击穿短路

楼主(2014-08-21):
          现代Z228W显示器上电没有任反应,朋友拆换了电源部分电解电容不解决问题。拿过来测+5V和+12V均为6.06V,查出是+5V和+12V之间的稳压二极管ZD904击穿短路。取下ZD904后测+5V输出端为4.7V,+12V输出端为14.6V,因为没有稳压二极管ZD904(7.5B)配件,经验以为不用也可以。但是上电屏幕闪一下还是不正常,而这次蓝色电源指示灯正常亮了。继续上电时测+5V马上跌落到3V左右之后恢复4.7V,只好辗转找了拆机的稳压二极管ZD904(7.5B)配件安装,此时+5V和+12V都正常了,开机显示没有问题,看来ZD904并非可有可无。后附此部分实测的电路简图。

网友A:
开关管   和 ic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管   和 ic芯片,,,,,,,,,,

没有图纸,借用其他电源图改画的部分元件。

网友:
这稳压可能12  5都有关联

网友:
7.5V稳压管,不可拆除

网友:
拆了,电源有时会不工作,

网友:
想学修显示器 哎 要是有人能教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