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61主板不亮,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4-08-21):
一块X61S主板,CPU为L7500,目测应该曾经进过水的,U69的pin43~45引脚锈蚀,不安装BIOS电池上电后,反复出现电流升至0.8A以上就掉电,拆掉U69并清洗焊盘后,检查锈蚀的引盘处并未断线,换了一片U69芯片上去,不再出现反复掉电的情况了。
安装上BIOS电池、内存、喇叭、外部显示器后,插入电源的待机电流是0.05A、几秒钟后降至0.04A并稳定,开机后电流经几次跳变至0.9A,但显示器不亮。若拔掉内存开机也不会出现报警的声音。
检查以下各个点的电压,全部未发现异常:
VCC5M、VCC3M、VCC1R8M、VCC1R5M、VCC1R05M、MPWRG;
VCC1R8AUX、VCC1R05AUX、VCC3LAN;
VCC1R25AMT、VCC3AMT、VCC1R05AMT、AMTPWRG;
VCC1R8A、VCC0R9A、DDR2_VREF(这个电压0.92V不知是否正常?)、APWRG;
VCC3B、VCC5B、VCC1R8B、VCC1R5B、VCC1R25B、VCC1R05B、BPWRG;
VCCGFXCORE、VCCCPUCORE、VR_PWRGD、CPUPWRGD、-PCIRST、-CPURST。

现在不知道应该如何下手查找故障原因了,求助......

网友A:
看来lz没有投资波波,不打波定位故障,这种故障很难修下去的。

网友:
手边有示波器,但不知道应该如何入手?检查哪些环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来lz没有投资波波,不打波定位故障,这种故障很难修下去的。

用100MHz的示波器抓了一下ADS#,没有任何信号。
另外用一块相同型号的主板,抓ADS#,上电后按下开机键几乎立即就出来了一次从1.05V跌落至0.6V的负脉冲,后面还可以看到ADS#信号的多次的负脉冲。
没有ADS#信号的主板,各电压点是正常的,现在应该如何维修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100MHz的示波器抓了一下ADS#,没有任何信号。
另外用一块相同型号的主板,抓ADS#,上电后按下开机键几 ...

u电路,u座空焊,u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