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K42DY无背光,无显示

楼主(2014-08-21):
今天接收了个华硕K42DY的机器,到手检测无背光,无显示,以为是显卡的问题,给客户报了个换显卡的钱,结果拆机后检测了一下背光和屏供电开启信号没有,ATI的显卡坏的几率相当大,所以就换了显卡,可是换好后,还是同样的毛病,背光和屏供电开启电压没有,郁闷的不行了。但是VGA外接能正常显示,bios也更换过。求大师帮忙解决一下吧!!谢谢!!

网友:
屏口打值,前几天修到一个苹果就是屏线的事儿。如果后级正常,这两个信号大多会经个门电路,可以切断飞个s0电压上去

网友:
哦。谢谢!!我想还是原电路修好最好。你的这个建议我考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