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R5.3怎么加P表

楼主(2014-08-21):
有个320G盘,检测有少量坏道,用加P后再加逻辑扫描,不行,不知道怎么弄,是不是方法错了?求教怎么加P,说具体点新手,第一次弄这软件

网友:
少量坏道,加逻辑扫描加G表,简单,自动的。。加P表方法“带P表格式化”,就行了。。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

网友:
看的多了也就简单了。

网友:
带P表低格

网友:
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2014-10-02):
带P表格式几次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