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8241p 不出cpu电压

楼主(2014-08-21):
la-8241p 不出cpu电压  电压不出  ncp6132b 求思路

网友:
先修分组供电,或者换个U试试。CPU供电开启信号是EC发出的

网友:
对着图纸,看着时序,慢慢查

网友:
看看信号到了额没有,到了就换芯片,包好

网友:
仁宝的cpu的开启信号是由几路开启的 只要EC 发出VO ON 就行吗  不需要别的开启信号吗

网友:
先换U,再顺着时序来查

网友:
开启信号都正常,先换滤波电容,再换芯片。

网友:
开启信号有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