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BM E10 关机关不了

楼主(2014-08-21):
   上个月接到一台联想Thinkpad的12寸机器 上面没型号  看上去是缩小版的E40,  去官网一查  原来是E10   故障是   进系统以后  软关机卡在   正在关机的页面死机了  需要强行关机, 重启没问题   PE也一样,我把系统 BIOS   EC  南桥  该搞的 都搞了   还是一模一样的问题   后来退回客人了,   今天又碰到一台 E10 一模一样的故障,看来是通病了,不知如何下手了   求指教

网友:
  还有 风扇转速不对    从开机 一直都是长转的

网友:
是不是系统问题呢

网友:
应该是系统的问题,之前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拿 到售后做个系统搞定

网友:
不可能是系统 我换过系统    进PE也一样   在BIOS里面正常的话应该是按一下开关就关机了   不过我按一下开关在BIOS里面就死机了

网友:
我也遇到了一个,不知道哪里的问题,有时还经常自己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