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东芝通病的那个超级电容 了解的进

楼主(2014-08-21):
我想知道,笔记本CPU后面的超级电容,有些机器会用,有些机器却不会用超级电容,请问大神们,超级电容的好处在哪里?是比一般的要更稳定么?希望有数据可以的可以发来看看。。。

网友A:
...神马?希望多用,让我多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神马?希望多用,让我多赚点

sm什么意思 我问的是那个是什么

网友B:
现在的机器都没有了 所以应该是有问题的电容

网友C:
新机子都看不到这电容了  又少了一个捞钱的机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机器都没有了 所以应该是有问题的电容

ni 你的意思是说,以后笔记本都不会在使用超级电容了么?还是这个电容不稳定被淘汰了啊?

网友:
那个所谓超级电容一点都不稳定,选它估计是厂家因为它便宜!   不过厂家也在是在造福维修界!

网友D:
超级电容什么意思

网友E:
现在的新机器还有这个电容呢,不过没到时间还没过保现在都没有问题呢

网友F:
超级电容,也就是那种大电容吧,这电容只局限在几种机型里,如东芝,宏基,但以后出的就很少用了,要说好处,也没见什么,对于我们维修人员来说到是福利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机子都看不到这电容了  又少了一个捞钱的机会

可能不稳定被淘汰了把

网友:
引用 网友F:
超级电容,也就是那种大电容吧,这电容只局限在几种机型里,如东芝,宏基,但以后出的就很少用了,要说好处,也没 ...

前几天吸引的蓝天笔记本也是超级电容 某些三星机器也有,采用这个电容的大部分是价格比较高的机器,也就是几年后不稳定罢了

网友:
超级电容名字挺吓人,但效果不怎么好,现在很少的在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超级电容什么意思

超级电容:超级电容器(Supercapacitors,ultracapacitor),又名电化学电容器(Electrochemical Capacitors),双电层电容器(Electrical Double-Layer Capacitor)、黄金电容、法拉电容,是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发展起来的通过极化电解质来储能的一种电化学元件。它不同于传统的化学电源,是一种介于传统电容器与电池之间、具有特殊性能的电源,主要依靠双电层和氧化还原假电容电荷储存电能。但在其储能的过程并不发生化学反应,这种储能过程是可逆的,也正因为此超级电容器可以反复充放电数十万次。其基本原理和其它种类的双电层电容器一样,都是利用活性炭多孔电极和电解质组成的双电层结构获得超大的容量。
突出优点是功率密度高、充放电时间短、循环寿命长、工作温度范围宽,是世界上已投入量产的双电层电容器中容量最大的一种。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的新机器还有这个电容呢,不过没到时间还没过保现在都没有问题呢

好像我们修的很多机器过保没多久就出现问题了也不知道厂家怎么计算的 好奇 有些刚刚过保一个月就坏了 很是神奇

网友:
大电容 对于维修就是福利。。。。

网友:
超级电容名字挺吓人,但效果不怎么好

网友:
没有什么数据,看到直接换啊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