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才是奇葩,PW-ON不触发,+5VSB有负载反而触发

楼主(2014-08-21):
前晚听见电源东西爆炸声音,断电后自己动手拆下鼓捣,最后发现生声音应该来自DM311的1 2脚不知道被什么东西接通短暂短路。现在电源情况是,+5sb5v正常,pw-on有2.6v。奇葩的地方在短接绿线电源不触发,紫线+5VSB有负载电源就启动,只连接主板24pin,电源也启动,而且各输出均正常,只要+5VSB上加点负载(短接到地,短接到灰线PW-OK,接个小灯)电源就触发,各路都有输出,但是无PW-OK。电源触发同时短接PW-ON,就有PW-OK。下面是电源实物图,各位大大,维修这个电源应该怎么入手,好像找不到电路图

网友:
图片
http://r.photo.store.qq.com/psb?/V10SwxGd3uO70z/0WRHRWEjJ7zcfAqR66a9d7awngTwU2.TXCNGF6KUInE!/r/dD.rQFVIIgAA

http://r.photo.store.qq.com/psb?/V10SwxGd3uO70z/XpPMoNJJ1cObRd*CeRE8d36UZHUi7lmTKRFs20.2WS0!/r/dEnw41WyLgAA

网友A:
手上有个航嘉HK300-83FP  遇到和LZ一样的情况了,不过我这个是PS-ON空载待机有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上有个航嘉HK300-83FP  遇到和LZ一样的情况了,不过我这个是PS-ON空载待机有5V

你的修好没?是什么问题?
我是业余爱好,自己的电源,不知道从哪修,待机看起来正常,wt751002也正常,wt751002应该是通过一个光耦控制cm6800的?但是断开光耦,+5VSB上负载也会电源启动。为什么会+5VSB有稍微大点的电流电源就启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