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620 休眠开关引起的特殊故障小修!

楼主(2014-08-21):
CQ620   雷击    先抨击下HP公司的 设计  在英业达上面遇到雷击  坏N多东西!网卡  南桥  时钟  还一个转换芯片!全拆开  3V对地只有20 5V 是89   烧鸡烧不出来!TB一看  板子很便宜  190 直接给客户换主板了  夏天生意忙赚钱是王道!
换第一块主板 是拆机主板   能开机了 发现开机屏先白一下  没管它  过了WINDOW滚条就白屏   原机是WIN7系统后来改的XP  我以为是显卡驱动 重装系统 发现触摸和键盘都不能用  又不能装系统 发了个键盘  回来还是不能用 就怀疑是主板问题 加上开机白屏一下 就给上家退回去了!客户催的紧 从苏州又 买了一块  裸机能开机 装上C壳 就不行  上电但是不显示。我以为是屏线  拆掉C壳  又能开机了  全装起来又不行了  反反复复3回。这个时候发现敌情  不上开关的C壳子 待机是0.01  上了是0.05  !又拔掉开关 又0.01  心里估计明白了   休眠在坏事了  看图纸果然休眠是做在开关板上的  拆掉休眠   装起来一切顺利!

在我们的记忆中 休眠坏了应该是不触发  很少会往上面想引起触摸 键盘不能用!在此特意提醒下同行    英业达的主板休眠关注下!

图纸就不上传了 论坛有

网友:
收费也挺便宜的

网友:
休眠键坏了还会导致触摸板 键盘问题?  没遇到过、、

网友:
嗯,一般我都是先看休眠开关,呵呵。。

网友:
换块主板才190?这也便宜了吧

网友:
我以前修过一个本,LED暗屏,修好后,不触发,结果发现休眠管坏了。

网友:
休眠引起这样的故障,第一次遇到, 以后得注意了。

网友:
第一次看到,i以后注意

网友:
英业达一烧一片

网友:
一般ACIN,LID#这是要注意的!学习了

网友:
除了抨击以外HP的板材质量好你也可以夸一下吧

网友:
哪买的板啊,这么便宜

网友:
遇到过休眠开关坏 能引起不触发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类问题倒是少见

网友:
休眠按钮的问题

网友:
还真没遇到过   楼主说的情况

网友:
有的时序设计不严谨就会这样了了

网友:
惠普好多都是休眠开关问题,拆了就好了,我也遇到过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