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V开机电流能到2.2,但是不显一摸内存超级烫.....求思路

楼主(2014-08-21):
RT!
客户说关机以后就这样了,但是我不相信。求大神们支招。现在开机能到2.2!内存超级烫!他这个内存是打在主板上面的。我也不敢乱搞!小白!请教各位大神了!

网友:
自己顶一下!大神们!

网友:
内存坏了啊。。

网友:
内存坏了吧  内存供电阻值不正常吧

网友:
看一下内存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A:
内存打在主板上的?这没见过

网友B:
内存周边的供电都正常吗,内存是焊在板子上的吗,第一次听说,CPU焊在板子上听得多一点。要是这样话,焊内存也是一个麻烦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周边的供电都正常吗,内存是焊在板子上的吗,第一次听说,CPU焊在板子上听得多一点。要是这样话,焊内 ...

大神永远是徘徊在牛A跟牛C之间。。。

网友:
板载内存,没听过吗,烫的话,你测试下内存供电,是否正常,对地阻止打下,看是否短路

网友:
搞定了!3个地方对地了!现在机器好了!

网友:
是内存供电短路了吧!

网友:
呵呵,看完了,居然是有短路。意料外

网友:
直接把BGA封装的内存全部干掉,在插槽上跟内存试试

网友:
明显客户自己乱整烧到了板载内存,建议让他换板,这个修起来风险大,还有可能跟客户扯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打在主板上的?这没见过

板载内存吧,打在主板上。哈哈,还有这么说的

网友:
内存不正常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