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G31T-M9跑D0

楼主(2014-08-21):
ECS G31T-M9跑D0
一大早,刚开门有个有拿个板进来说开机不显示,一听,不是同行也是有两把刷子的人。一打听,明白了同行,以前没见过。进入正题吧。留修
主板:ECS G31T-M9
测量一下没有短路,上U测试,一加电跑D0,心想不对,刷个BIOS吧,刷完后还是这样,接下来测量内存工作条件:3.3V正常,1.8V正常 0.9V正常,内存总线全是3.3V正常,想不通了,测量CMOS电池0.3V,不正常,心想问题应该找到了,换电池结果一样,于是接着查故障。
压压CPU座,一样,NB一样,SB一样,无思路了,心想,SB坏?这SB也容易出问题。
也不知道怎么的,上内存测试一下,一上内存结果一路跑到FF96,
,断电再来一次,还是正常。晕啊,经过多次测试这板不上内存跑D0,无语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
cpu

网友:
精英主板是这样,上个小喇叭看看有没有报警声

网友:
D0很明显是内存啊~难道楼主加电测试的时候没有上内存条?

网友(2017-02-03):
这是总线信号和供电引起的吧

网友:
代码的含义是认不到内存,当然没有上内存也是一样的故障代码了

网友:
不上内存肯定会提示缺内存的代码。

网友:
Dx就是内存吧

网友:
刚才开始我是没看明白内容,原来是好板子,楼主误判了

网友:
这个码说不定 有的是不过内存 有的是跑假码 就是当不跑吗修

网友:
但是后来档98代码应是不过内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