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n68t le v2触发 掉电

楼主(2014-08-21):
已经是第三块主办了,  第一块是小板  裸板也掉电。开机一会儿十几秒就掉电,桥什么的都做了,也重植了,也不行,最后  放弃!!   第二块  跑码 ee  测的内存236无供电,对照掉电板量的断线,飞线修复。   这是第三块,是块大板。  触发就掉电,还可以二次  三次触发,依然掉电,不是短路现象。有一次点亮过,不跑码,测得 cpu无供电!!  没招了,,其他电压都正常。    掉电怎么办呢!?!?!?!?!?!?!?!?!

网友A:
第一个板子搜搜论坛应该有,桥边上的电阻问题,第三个BGA下。

网友:
修板有时确实费力的,是要付出耐力和细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板子搜搜论坛应该有,桥边上的电阻问题,第三个BGA下。

不成啊,bga桥之后,刚开始两次没掉电,后面又不行了!

网友:
哪位大神遇到过此类情况,分析分析!!!

网友B:
你那个BGA桥之后,好长时间才又掉电,是不是桥有问题,你是加焊,还是更换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BGA桥之后,好长时间才又掉电,是不是桥有问题,你是加焊,还是更换的呀

应该不是,我手上有两块板,都这种情况,都加焊过

网友:
打酱油的,

网友:
加焊桥试试。

网友:
修确实要付出很多,费心费神的,但是收入往往却和付出不成比例!!!!

网友:
大神在不在,,下午客户去板子了要

网友C:
楼主修好没,我也有一个同样问题的板子

网友D:
你把IO边上的俩个822电阻换掉试试  我修了几块都是换了那个好了

网友D:
不行的话 你就只能测试下桥边上那些电阻了  不然就直接干桥

网友:
加焊是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修好没,我也有一个同样问题的板子

还在研究中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把IO边上的俩个822电阻换掉试试  我修了几块都是换了那个好了

这样??可以吗

网友:
加焊表示没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行的话 你就只能测试下桥边上那些电阻了  不然就直接干桥

加焊失败,都加焊了,桥不会坏吧

网友:
没积分了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