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明基 FP756显示器黑屏

楼主(2014-08-21):
一台明基FP756-12MS 开机黑屏拆开后测C5707坏了两个。换上去之后还是一样,又拆开发现FP751 保险坏了,这个FP751保险没有,可以用什么代替吗,本人新手,请各位师傅帮忙下

网友:
FP751这个上面还写着3A

网友:
找个3-5A保险管焊上就行。

网友A:
没有就直接用一根线连上,这样就是在下次坏的时候C5707那直接烧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就直接用一根线连上,这样就是在下次坏的时候C5707那直接烧糊

会C5707会烧糊,能用几个月吗

网友:
换C5707之前看看灯管老化没有

网友:
直接高锡丝连上。测试一下效果。。如何还烧。那后面还是有短路。

网友:
5707坏一般都是其他问题引起的,查板上有无虚焊,灯管是否老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C5707会烧糊,能用几个月吗

我试过,能用2 3个月!不过就是在坏很严重,不是很好修!

网友:
用焊锡丝直接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