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声音,无法安装驱动。如图。。。。

楼主(2014-08-21):
驱动安装不上,估计是不是桥坏了。。

网友:
这个桥是好坏

网友:
加焊一下你看能不能好

网友:
这是认到设备。打不上驱动。百度搜一下。强行打下看看。。

网友:
搞个安装版的系统看下嘛,有些驱动就是难打

网友:
用光盘试一下!看看怎么样!

网友:
从官方网站下载驱动试试

网友:
反安装试过吗 在设备管理器里面手动指定安装过吗

网友A:
应该是你的驱动装不对吧

网友B:
哥们我遇到联想的,换EC好了

网友:
重点查声卡周围的电容、电阻。也可以找个声卡芯片换。

网友:
板载种类比较多,有些驱动不是安装不上就是不兼容,无语+无奈。

网友:
换个pci或usb声卡算了

网友:
实在不行话,不拆机加个USB声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的驱动装不对吧

这是一个什么芯片.是在哪个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们我遇到联想的,换EC好了

这是一个什么芯片.是在哪个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