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00O3-LA3-C1间歇性花屏维修一例(通病)

楼主(2014-08-21):
现象:画面时好时坏
步骤:VGMA电压异常,量V7对地短路,测得C245本体短路,更换C245测试OK.

网友:
这什么意思哦

网友:
这么容易。一句话搞定。。这。。。。。。

网友A:
楼主也该写清楚点吧!

网友:
VGMA电压应该是屏电路板上的吧

网友:
奇葩  !什么意思

网友:
无语了也没图。你在发说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也该写清楚点吧!

连PCB丝印的测试点位都写了 还不清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