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的上官与下管!高手进来指导指导!

楼主(2014-08-21):
我有块显卡!测那个560的电容没有电压!跟上下管有关系!是什么IC控制这两管工作的!正常电压时多少V的!其他供电都正常啊!

补充内容 (2014-8-23 13:44):
这样的!我测那个560uF的电容没有电压!别人说是这卡 你查有个BD-XX的6脚IC是个PWM驱动2个MOS管  那2管位置在560UF电容上面,就看那560UF电容有没电压就行了 没有就到淘宝去买个BD-XX那6脚IC换了去

补充内容 (2014-8-23 13:48):
是有个6脚的IC型号是CD-C1X这个就是驱动芯片吗!两个场馆的S极都有连接到这个小六角IC!这是驱动那两个管的芯片吗?

网友:
你显卡是什么品牌的,能不能找到相关的图纸呢

网友:
是影驰的!

网友:
你这问题不好回答哦,

网友:
说的这样,神仙也帮不了你

网友:
没有电路图也得上个实物图呀,要不谁能明白说的是什么?

网友A:
PWM+MOS管的供电方式是下管D极输出,上下管的区分方式就是,下管的S极是接地的,MOS管的G极才是控制极,只有连MOS管G极的芯片才是控制MOS管的

网友:
7楼说的正确 修电路 显卡最简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PWM+MOS管的供电方式是下管D极输出,上下管的区分方式就是,下管的S极是接地的,MOS管的G极才是控制极,只 ...

我从核心电压那里外引了1.2V电压到那个mos管的输出级!能够显示但花屏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PWM+MOS管的供电方式是下管D极输出,上下管的区分方式就是,下管的S极是接地的,MOS管的G极才是控制极,只 ...

典型的PWM电路,顺着G极追线找IC即可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说的太笼统,不知道怎么回答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PWM+MOS管的供电方式是下管D极输出,上下管的区分方式就是,下管的S极是接地的,MOS管的G极才是控制极,只 ...

你知道那是PWM?没电感也能叫PWM?知道啥是PWM吗,那个是不是线性降压?

网友:
楼主, 你倒是上个图啊, 没有图, 我只有慢慢想

网友:
不上个实物图真的没人能帮到你

网友:
显卡的PWM电路与主板上的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