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XP系统出现蓝屏的方法
受到警告 1#

楼主(2014-08-21):
电脑蓝屏是经常遇到的问题,导致电脑蓝屏的原因也有很多种,虽然蓝屏不是什么大问题,但经常出现蓝屏的情况就不好了。那么,有什么办法什么防止电脑蓝屏的发生呢?今天U大侠小编就和大家说说防止XP系统出现蓝屏的方法。

电脑蓝屏

  1.经常检查电脑配件接触情况。在板卡接触不良的情况下运行会引起系统死机,因此在更换电脑配件时,一定要使板卡与主机板充分接触。

  2.在卸载软件时,用自带的反安装程序或Windows里面的安装/卸载方式,不要直接删除程序文件夹,因为某些文件可能被其他程序共享,一旦删除这些共享文件,会造成应用软件无法使用而死机。

  3.定期清洁机箱。灰尘太多会使板卡之间接触不良,引起系统在运行中死机,因此机箱要随时清洁,不要让太多的灰尘积存在机箱中。

  4.保证正确的Bios设置。Bios里面的设置一定要合适,错误的Bios设置会使你在运行Windows的时候死机。

  5.坚持认真查杀病毒。对来历不明的光盘或软盘,不要轻易使用,对邮件中的附件,要先用杀毒软件检查后再打开。

  6.按正确的操作顺序关机。在应用软件未正常结束运行前,别关闭电源,否则会造成系统文件损坏或丢失,引起在启动或运行中死机。

  7.避免多任务同时进行。在执行磁盘整理或用杀毒软件检查硬盘期间,不要运行其他软件,否则会造成死机。

  8.勿过分求新。各种硬件的驱动不一定要随时更新,因为才开发的驱动程序往往里面有bug,会对系统造成损害,引起系统死机,最新的不一定是最好的。

  9.设置硬件设备时,最好检查有无保留中断(IRQ),不要让其他设备使用该中断号,以免引起中断冲突,造成系统死机。

  10.CPU、显卡等配件一般不要超频,若确实需要超,要注意超频后板卡的温度,CPU、显卡等长期在非正常频率和温度下工作轻则自动重启或死机,重者烧毁CPU、显卡、主板。

  11.如果你的机器内存不是很大,千万不要运行占用内存较大的程序,如Photoshop,否则运行时容易死机。

  12.对于系统文件或重要的文件,最好使用隐含属性,这样才不至于因错误操作删除这些文件,引起系统死机。

  13.在上网冲浪的时候,不要打开太多的浏览器窗口,否则会导致系统资源不足,引起系统死机。

  14.修改硬盘主引导记录时,最好先保存原来的记录,防止因修改失败而无法恢复原来的引导记录。

网友:
正常情况一般不会蓝屏。。。

网友:
一般情况下不会蓝屏,XP蓝屏的概率一般都是软件惹的祸

网友:
很笼统的吧

网友:
重装系统后蓝屏  都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