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4110 白屏

楼主(2014-08-21):
供电都查了正常 就是白屏 屏也换了
戴尔

网友:
缺一个5V,仔细查查

网友:
信号开启电压有了吗

网友:
查下屏接口的数据线

网友:
外接试一下,看看能不能亮

网友:
供电都正常了屏也换了还白屏怎么就敢说供电都正常呢,要是供电都正常那可就真是见鬼了,在在仔细查查供电,还有屏线

网友:
查屏供电

网友:
那就是显卡了

网友:
显卡有问题供电会正常吗?除非不是白屏

网友:
问题解决了没有 先外接试试 如果能显示检查屏线 屏供电 如果外接不显示 检查显卡供电 本身是不是好的

网友:
信号线有输出或有波形吗?

网友:
外接看看,一般显卡比较多

网友:
显卡有可能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怎么没有下文了呢?到底是哪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