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显示器改完通用高压亮白屏\什么原因\求助高手

楼主(2014-08-21):
显示器改完通用高压亮白屏\什么原因\求助高手    不改之前\按下开关,亮一下\  改完后,开关指示灯不亮,都是白屏\ 按开后还是白屏!  求助高手解决\  12V我接到了,25V470UF电容正极\开关线接到了OFF\ON上  ADJ接到了亮度线上,GDA  上有两个针角都有标识,我随便接了一个!  原来的高压线圈拆掉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那改错了!

网友:
是什么显示器?我之前遇到三星的要原装板,改通用的不行

网友:
长城显示器!

网友:
刚才可能屏线没接好,也可以接反了,现在能亮了,但是关了开了,是白屏,什么原因\是开关没接对,还是12供电,没通过开关直接供上的原因,,高手给说下改到那个上,是通过开关,改到那个上是没通过开关,怎么测,

网友:
还是线没接对,一个一个挨着试。

网友:
12V没接对地方,是不,  我用万用表量\我接的电容正极,不开开关就有电

网友:
搞定了,按标的反接了一下反面好了,\开关和信号线两个针角换了一下反而正常了!谢谢大家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