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SVE14AA12T风扇狂转 掉电

楼主(2014-08-21):
 索尼 SVE14AA12T 进系统风扇狂转一会就掉电 安全模式下没问题 刷过在讯维下的BIOS还是不行 换个CPU第一次开机可以正常使用 关机再系统又会狂转掉电 有没有修好过的大神呀 先谢谢了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摸摸芯片有没有特别热的地方,不行的话,刷个BIOS呢

网友:
这种一般换南桥后在刷BIOS问题基本上可以解决。

网友:
这种情况好多都是BIOS问题

网友:
楼上的学得支持     最好先刷BIOS试试   不行再干下南桥

网友:
直接从官网下个BIOS在本机升级一下就可以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了

网友:
显卡问题吧,我遇到有显卡问题掉电的哦

网友A:
找到问题没?楼主,我也有一台,显卡都更换啦还是风扇狂转,掉电。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到问题没?楼主,我也有一台,显卡都更换啦还是风扇狂转,掉电。不知道怎么下手。

没修好呢 跟客户报了换桥的价 在考虑修不修

网友:
散热有没有搞好,散热没有搞好也会出现这种问题的,我曾经也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修好呢 跟客户报了换桥的价 在考虑修不修

我是价格谈妥啦,不知道怎么下手啊。显卡做过,还是掉电

网友:
应该桥有问题

网友(2014-09-20):
换完南桥还是掉电呀

网友:
换南桥试下      再刷BIOS

网友:
我的也是一样的故障   楼主有没修好啊?   分享一下

网友:
Sony MBX-273 掉电的重大发现和解决方案_笔记本维修论坛_中国主板维修基地_迅维网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04203-1-1.html   这边有但是刷完bios后,独显驱动装不上去。

网友:
刷下BIOS吧

网友(2014-10-30):
刷下BIOS吧试试

网友:
我也接一台,进系统2分钟这样就会掉,在开机可以,不知道是不是BIOS

网友:
我感觉显卡的问题还是大一些呀,因为它在安全模式下是正常用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