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7H55主板不触发和不跑吗。

楼主(2014-08-21):
最近收了一批网吧机,有几块华硕P7H55主板不触发和不跑吗。本人维修新手,主要回收,请问这板子有什么通病没呢?麻烦有图纸的传一份呢

网友:
ASUS主板通病就是触发信号上面的8.2K排阻坏.

网友:
呵呵,那么新的板子,没修过。

网友:
排阻容易出问题。

网友:
不触发  开机5大条件有否满足。不跑吗,细查CPU供电

网友:
好好查一下触发条件有没有满足

网友:
这些1156的板早就过时了还新

网友:
遇到华硕主板第一就是822排阻,第二是单桥。

网友A:
刚过完一大批这个板子,确实和论坛说的一样时钟PG和ME这两个信号容易出问题,还有几块S3信号有问题正在打BGA中,都是通病来的,还有1D60,D137等,慢慢弄吧

网友:
修的多的都是822排阻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过完一大批这个板子,确实和论坛说的一样时钟PG和ME这两个信号容易出问题,还有几块S3信号有问题正在打BG ...

请问一下 ME这个新号是干嘛的  谢谢

网友:
那么新的板子,没修过。

网友:
这个板子  最后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
IO上面的822

网友:
看有没有供电是否正常,时钟、复位等是否正常,不跑码的话,如果是上面正常,刷一下BIOS

网友:
只有点位图

p7h55 1.00g.rar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刚过完一大批这个板子,确实和论坛说的一样时钟PG和ME这两个信号容易出问题,还有几块S3信号有问题正在打BG ...

请问兄弟说的1d。60是不是主板当这个代码?我也有块一样的,你的解决了吗?

网友:
新板,很少修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兄弟说的1d。60是不是主板当这个代码?我也有块一样的,你的解决了吗?

恩,我的也是好几块档这个代码的,主要是查SMB和SMD这两个信号,内存的系统管理总线,主要是一个822的排阻经过两个MOS管还到时钟IC和BGA的主要查下这几个地方,量对地阻值

网友:
这个桥爱虚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