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维修HPCQ40

楼主(2014-08-21):
今天一大早就来了一台HPCQ40。 上家拿来丢在这里就走了。  插上可调电源无待机。
板号LA-4103P

目测上家焊过EC 、晶振。隔保短路的MOS管也有焊过。

测量了一下公共点对地址值只有7欧。不知道上家咋想的。。。。。。。
公共点短路  ,肯定烧鸡啊!  哈哈!
烧鸡开始 ,可调1A  开始, 上下左右都摸一遍 没有?  难道在背面?好吧 ,换一面继续,摸了一遍还是没有。
直接上2A  继续摸, 我摸摸摸。 靠(此处省略N字)  反正那滋味 ,谁摸谁知道。
cpu供电上管的滤波电容短路了。pc236

风枪直接吹下,这个是吹下后的照片。  吹之前的照片忘记了,被烫惨了!
取下pc236后在测量公共点对地值已经恢复正常。 400多欧。
上电 还是没有待机。。。。。。。什么情况。。。 哎慢慢查吧!

测量结果如图。 怀疑电阻PR106坏了。没有形成分压,导致G级为18.7的高电平。这样P沟管的PQ103就不导通。可能有经验的高手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
取下后发现电阻阻值正常200K. 说明电阻没坏。测量焊盘也为7欧。不是吧!!!难到板子短路了???
最后查了一圈才发现 是PQ103击穿了。高手肯定一下就知道。哎 新手 浪费了好多时间。
修到这里就已经中午了,吃完饭继续、
找了个P沟管的管子装上去,插上可调,待机0.02.待机正常了。测量公共点 18.5伏。3V  5v 都已经有了。
接上屏幕 触发一下。什么情况??? 不触发。。。。。。。。。。。。。。。。
果然不好修啊,难怪上家拿来的时候情绪不高。
继续查待机条件。 图纸上时序 。照着查一遍。
EC上家都已经焊过了。不应该啊。难道南桥。。。。。
都准备干桥了。  去论坛看看发现有这样的情况是刷BIOS 刷好的。
好吧  刷吧。  结果还真就是BIOS的问题。  最后亮机图

新手修机就是慢,一天才修好!!!哎  什么时候才能成为高手啊。。。。。。。。

我报名了29期远程,希望能跟老师多学点东西。来实地是有心无力。

网友:
HP的机器很多情况下都是BIOS问题

网友:
思路明确,依据理论修机才是王道,图文并茂,加入远程技术一定会突飞猛进,支持饼哥支持楼主

网友A:
楼主报名还是有所进步的吧,希望快点入门的童鞋 赶快报名,机不可失。。。。今天的分加完了 明天看到在帮你补上吧

网友:
不错 值得学习

ミ寒风摇摆着树 -5 严禁灌水

网友B:
不错。有图有真相。其实有时候走了弯路 以后才能更好的判断。努力吧 骚年!!!

网友:
学习了  维修思路很清晰

网友C:
高手就是高手,学习了

网友D:
有图有真想 技术不错  以后多发一些帖子
1.你的HP电源指示灯亮吗????
刷BIOS之前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图有真想 技术不错  以后多发一些帖子
1.你的HP电源指示灯亮吗????
刷BIOS之前

刷之前不亮,刷之后亮了。 你也很厉害啊!

网友:
先易后难,有刷不修!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楼主报名还是有所进步的吧,希望快点入门的童鞋 赶快报名,机不可失。。。。今天的分加完了 明天看到在帮你 ...

谢谢!  第一次发带图片的帖子 ,搞了好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有图有真相。其实有时候走了弯路 以后才能更好的判断。努力吧 骚年!!!

恩  一起加油!!!

网友F:
这里取下PR106 测量相连焊盘为7欧姆阻值应该是属于正常情况,7欧姆应该是电阻相连焊盘的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手就是高手,学习了

我是新手,离高手还差很远。

网友:
学习了~今天也修到一个CQ40的

网友:
上个BIOS就更好了~

网友:
哥们不是新手吧  。新手有这功底 。有理有据 赞一个!

网友:
HP机器的BIOS问题普遍,但就是不明白为什么会损坏?

网友:
分析的不错,新手能修好就是成功了。

网友:
不错啊!顶了 立定远程

网友:
你这节奏不像是新手修机的节奏啊

网友G:
看楼主已经修得很好了,修本事需要积累经验的,也需要理论!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楼主已经修得很好了,修本事需要积累经验的,也需要理论!

我还是新手,只懂点简单的基础。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里取下PR106 测量相连焊盘为7欧姆阻值应该是属于正常情况,7欧姆应该是电阻相连焊盘的阻值。

是PQ103的G级和S级击穿了,所以这个7欧的阻值其实 是PQ103的G级和S级击穿后的阻值。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是PQ103的G级和S级击穿了,所以这个7欧的阻值其实 是PQ103的G级和S级击穿后的阻值。

原来如此,这里PQ103要从焊盘上取下测量对地阻值判断好坏比较准确。

网友:
Bios 问题真多,,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原来如此,这里PQ103要从焊盘上取下测量对地阻值判断好坏比较准确。

就是取下来测量电阻正常的200k ,焊盘7欧。

网友H:
已经不错了,在远程都能学到这么多的东西。

网友E:
引用 网友H:
已经不错了,在远程都能学到这么多的东西。

你也可以学啊,仁宝的远程都会有讲的。

网友:
什么情况? 。。。。。。。。

网友:
BIOS和图纸在论坛下的,所以我就不上传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E:
你也可以学啊,仁宝的远程都会有讲的。

哈哈,现在最新的时序讲到哪里来了?

网友I:
主供电短路的时候,别忘了保隔的管子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主供电短路的时候,别忘了保隔的管子呵呵

恩   新手第一次修机,经验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哈哈,现在最新的时序讲到哪里来了?

明天才开始讲时序。

网友:
思路清晰,有图有真相,功底不错,报远程前干过维修吗?

网友J:
有思路,缺经验。。。。革命尚未成功啊

网友:
慢慢来 会好起来的

网友K:
这本修一天 可赔钱了哟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有思路,缺经验。。。。革命尚未成功啊

是的,新手啊!

网友L:
你修的可以啊,你是仔细,,不是慢。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你修的可以啊,你是仔细,,不是慢。

新手刚刚开始,以后修多了 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本修一天 可赔钱了哟

没法子,继续加油吧!!! 不过打工的,能修好就不亏。

网友:
厉害新手都这样啊  高手更不用说了

网友:
CQ40坏bios的很多,而且程序也有多个版本的!

网友M:
一般不触发,都会看看BIOS的,是上一家粗心了

网友:
才修了一台,显卡问题

网友:
新手学习一下 看看     :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一般不触发,都会看看BIOS的,是上一家粗心了

上家拿来的时候待机都没有,公共点短路。上家可能是按照不触发修得。

网友:
这比我新手时强太多了

网友:
不错,有图有真相,学习了。

网友:
上家应该是就是bios问题 不会修反而故障扩大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刷之前不亮,刷之后亮了。 你也很厉害啊!

那就BIOS有问题 你刷对了 呵呵。。。

网友N:
楼主写的详细,我有学到点东西   谢谢

网友:
新手有这样的功力 早晚会干一番大S

网友:
引用 网友N:
楼主写的详细,我有学到点东西   谢谢

哈哈  学到东西了,给我加点分啊。这样才有动力发帖。 加分 不扣自己分的。

网友O:
EC得条件你都没有查清楚呢,供电,复位,时钟,读取程序,你只查了供电,复位,还好你没干桥,不然浪费更多时间了

网友:
已经修好 很厉害了呢 多修机子 你的思路 已经有高手风范了

网友:
HP的机器很多情况下都是BIOS

网友:
好厉害呀,高手,不过CQ40屏线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O:
EC得条件你都没有查清楚呢,供电,复位,时钟,读取程序,你只查了供电,复位,还好你没干桥,不然浪费更多 ...

读BIOS 查不到  一是没示波器, 二是不触发 也查不到读BIOS。只查了BIOS的供电 和1  2  5  6脚的对地值。

网友E:
引用 网友O:
EC得条件你都没有查清楚呢,供电,复位,时钟,读取程序,你只查了供电,复位,还好你没干桥,不然浪费更多 ...

EC条件都查了,只不过没照像。BIOS查了供电和1  2  5  6脚的对地值。我这个是不触发,就是触发的时候,指示灯闪一下就灭,读取程序哪里用示波器可能也抓得到,没有示波器。。。。羡慕你们实地的啊!

网友P:
我觉的到讯维主要是学示波器。

网友Q:
楼主不会吧,新手都这么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P:
我觉的到讯维主要是学示波器。

有机会还是想去学习一下示波器,现在不行 ,我自己也没示波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Q:
楼主不会吧,新手都这么厉害.

你看帖子就应该知道啊!一看就是新手修机器。实际经验太少了。要是给老手的话,早秒杀。

网友:
楼主好手艺。受教了 涨姿势了

网友R:
图文并茂,写的还可以。。。

网友:
这机器问题可够多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图文并茂,写的还可以。。。

谢谢! 羡慕你们实地的学员。

网友:
思路明确,依据理论修机才是王道

网友:
这都叫新手 真牛 值得学习

网友O:
引用 网友E:
EC条件都查了,只不过没照像。BIOS查了供电和1  2  5  6脚的对地值。我这个是不触发,就是触发的时候,指 ...

远程没教示波器啊,赶紧去实地给啊林老师虐待一下吧

网友:
已经很厉害了还要学呀,真是精神可嘉

网友:
把公共点的电容随意找一个拆下来放上一根铜丝埋好后把电容焊回原位后下家就修不成了,烧鸡也不烫的 嘎嘎

网友S:
遇到B+短路的我一般都是先把保隔的管子坏的干掉再烧

网友:
引用 网友S:
遇到B+短路的我一般都是先把保隔的管子坏的干掉再烧

B+短路并一定是保护隔离场管击穿短路引起。

网友E:
引用 网友O:
远程没教示波器啊,赶紧去实地给啊林老师虐待一下吧

远程月饼老师也有讲的。一些简单的 测量和单次触发,关键我还没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S:
遇到B+短路的我一般都是先把保隔的管子坏的干掉再烧

恩  又学到了东西。谢谢!!!

网友T:
这位仁兄被扣惨了

网友:
楼主你是学了多久主板维修啊?

网友:
CQ40就俩通病

网友:
下次遇到也学习一下!

网友U:
的确比我发的好 我还要多多和你学习发帖子才行啊 我发个帖子弄了几个小时 最后还不完美  分给你加了 回头你给我加分去吧 只知道让我给你加分 哼&

网友:
引用 网友U:
的确比我发的好 我还要多多和你学习发帖子才行啊 我发个帖子弄了几个小时 最后还不完美  分给你加了 回头你 ...

呵呵 放心肯定会给你加的。 以后多多发帖,多多交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T:
这位仁兄被扣惨了

就是啊 ,不知道怎么会被扣分。。。。。。。

网友:
hp 修到桥 显卡的多  短路还是少见啊

网友:
不 错 问题处理的很细 没啥 盲目的地方  打算去实地  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远程月饼老师也有讲的。一些简单的 测量和单次触发,关键我还没示波器。。。。。

赶紧搞一个呗,折腾折腾就会啦

网友:
引用 网友S:
遇到B+短路的我一般都是先把保隔的管子坏的干掉再烧

打错了吧?B+短路并不一定是保护隔离的管子坏掉,楼主把电容烧出来后就没有短路了,只是管子击穿了,G级与S级电压想等,管子不导通,电压过不去。。

网友:
比俺们这些新手强多了

网友:
能修好,已经是很大成功了,而且思路比较清晰

网友:
恩恩,换个bios

网友:
支持基地学习的同志们。

网友:
哥们呀你好厉害   我学快半年了  查到两个地方查不出来我头就蒙了

网友:
大短还比较好修

网友:
二修机本来就难修。不晓得把问题扩大了吗

网友:
分析得不错,开始就是积累经验嘛

网友:
楼主的基础和扎实啊!

网友:
楼主技术已经不错了,我只能修修供电,一修就是好几天啊,晚上做梦都是查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看帖子就应该知道啊!一看就是新手修机器。实际经验太少了。要是给老手的话,早秒杀。

哈哈.一般新手是不会的.

网友:
我以喜欢用烧鸡法,简单,快速

网友V:
看到 CQ、。。 就想起了 显卡 北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V:
看到 CQ、。。 就想起了 显卡 北桥啊

确实是这样,哈哈。不过也有例外啊!

网友:
很不错了  大侠   继续努力

网友:
   不走歪路就行了,慢慢来!

网友:
兄弟这也算一波三折了  思路很清晰  BIOS肯定是被上家刷坏的。  加分鼓励

网友W:
引用 网友E:
谢谢!  第一次发带图片的帖子 ,搞了好久。

带图的帖子好废时间,我一般用心发一个要花3小时左右。

网友E:
引用 网友W:
带图的帖子好废时间,我一般用心发一个要花3小时左右。

确实费时间,我花了2个多小时。主要是第一次发带图片的,准备图片、上传图片、排版花了好多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E:
确实费时间,我花了2个多小时。主要是第一次发带图片的,准备图片、上传图片、排版花了好多时间。

都还在生疏  我有个朋友 发个带图的帖子就一个小时不到   几乎三天就要发一个  慢慢的就快了

网友:
好厉害的新手,学习了。

网友X:
兄弟现在在哪就业,在深圳吗?需要实习的地方吗?

网友Y:
看这样子,已经不是新手了

网友Z:
今天的分加完了,LZ不算新手了,我才真的新手,修笔记本的流程,学名什么都不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X:
兄弟现在在哪就业,在深圳吗?需要实习的地方吗?

在重庆上班。哎 工资低啊。。。。。

网友:
引用 网友Y:
看这样子,已经不是新手了

真的是新手,这块是我修得第一块仁宝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Z:
今天的分加完了,LZ不算新手了,我才真的新手,修笔记本的流程,学名什么都不了解

你也应该看出来 ,我就理论上勉强过得去,实际经验为0啊。

网友:
很好,赞一个

网友AA:
要下东西,灌下水 ,抱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A:
要下东西,灌下水 ,抱歉了

呵呵前面有人灌水,被扣惨了!你还敢灌水。

网友:
看来学的不错  还 是远程的 学员

网友AB:
你是新手?上家搞不定,你都搞定了,人家来找你修呀,

网友:
弱弱地问一句"隔报电路"是哪一块的电路,没明白

网友:
有此故障,刷BIOS解决的

网友:
我想请问一下楼主PQ105的G基应该是适配器过来的19V然后pq107的G基应该是比较器过来的3.3V吧 那么问题来了  当PQ107的控制基为3.3V的时候PQ105的G为19V的时候PQ107如何将PQ105的控制机拉低到底 请楼主解释下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B:
你是新手?上家搞不定,你都搞定了,人家来找你修呀,

只能说上家太菜,从实际维修来看是新手啊! 有些理论基础而已,

网友:
谢谢分享不过你的上家技术果然不咋地

网友:
思路很清,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一天搞定就已经不错了,有些难搞的是要花很多时间的。

网友:
思路明确

网友:
之前修过一台,情况和你这个差不多,最后也是搞BIOS好的

网友AC:
为什么我感觉一开始的故障就是PQ103和电容短路,后来的故障是上家造成的呢;

网友:
楼主干得不错,我也是新手,咱慢慢来,总有一天会变成高手的

网友:
你已经很厉害了,这样的机器不好修啊

网友:
高手啊!学了

网友:
楼主有一定的基础,修的已经不错了,在稍加学习以后会是大神

网友:
楼主这么厉害 好报远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C:
为什么我感觉一开始的故障就是PQ103和电容短路,后来的故障是上家造成的呢;

上家可能是按照不触发修的吧。我拿到的时候 ,待机都没有。

网友:
别人修过的机器最不好修了

网友AD:
带图的帖子不好发啊,建设管理整个教程出来,搞得简单点。前几天照现 有的说有搞了二小时没整出帖子哎。

网友:
楼主细心   上家技术也不怎么样

网友:
高手    佩服 佩服

网友AE:
我猜中了开头,却猜错了结尾!我以为是经典的维修呢!

网友:
已经很牛了,,,菜鸟的我学习了

网友:
短路的,我就喜欢用烧鸡大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D:
带图的帖子不好发啊,建设管理整个教程出来,搞得简单点。前几天照现 有的说有搞了二小时没整出帖子哎。

我这个帖子也搞了差不多2小时。熟悉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E:
我猜中了开头,却猜错了结尾!我以为是经典的维修呢!

新手哪里会有什么经典啊。 你以为的经典是什么呢?

网友:
真有耐心啊。好样的小伙子。、

网友:
了不起  确实 很仔细

网友AF:
不错修好就是王道!你烧鸡是从公共点烧的吧,然后从电源头插电后,公共点没电,最后发现的Q103没导通,是这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F:
不错修好就是王道!你烧鸡是从公共点烧的吧,然后从电源头插电后,公共点没电,最后发现的Q103没导通,是这 ...

完全正确。你也是高手啊!!!

网友:
新手入行,挺快的。我几时,能达到楼主水平

网友:
修保护隔离,那都不是事

网友:
可怜的仁宝小板啊,饱受你上家的折磨

网友:
老鸟一般修到没电压时,先量得就是对地阻值,有没有短

网友:
我修到两台和你一样的问题,我这个是直接烧糊了,刮开焊盘,直接连线

网友:
远程学习。可以提高理论知识啊。我都准备报名。不过不知道要多小钱!

网友:
不错,新手都可以这样,看来我还要继续学习呀。

网友:
算是通病。。

网友:
问题还蛮多的,hp机子bios 这么容易坏。。。以后碰到先刷bios

网友:
INTER 板子BIOS问题也挺多的。

网友:
看样子不是新手

网友:
电路分析得很详细啊

网友(2014-10-15):
比我好多了,我还没走上正轨

网友:
修本本思路清晰  新手这样的本能修好 非常不错

网友:
难得拆也可以不拆,但一定要用导线连通了再烧

网友AG:
请问一下刷的是那个BIOS,的INTEL芯片组的吗,共享一下,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G:
请问一下刷的是那个BIOS,的INTEL芯片组的吗,共享一下,急用

论坛有啊,BIOS 。你看一下你插适配器 接口的那个等亮不。如果不亮就应该刷一下BIOS ,我的就是刷之前不亮,刷了才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G:
请问一下刷的是那个BIOS,的INTEL芯片组的吗,共享一下,急用

BIOS上传了,你下载吧!